[問題求助] 快速捲門遙控器無法COPY

楼主(2016-12-01):
先上圖
牌子是3S的型號3SH-212,遙控器背後沒有型號,只有某經銷商電話和名字

本來打算上網去買遙控回來自己COPY,以前用過華耐所以知道

賣家回答我
這是個人碼,我們沒有
某間廠商專用,就是個人碼,您要找安裝主機的那間廠商購買,沒辦法喔!除非整個控制箱換掉
3s的控制箱是5500元,工廠不會賣我機板,您如果只想換機板的話,我們沒辦法

我在意的不是那個遙控器的錢,而是只要系統被綁住單家,以後有機會被獅子大開口
有沒有辦法說如果把控制箱整個拿下來,是不是就能COPY?

滾碼遙控主機可以自己買回來換??

以下節錄自網頁
建議直接換掉現有控制箱, 換成通用的.
幾年前.岳母家換新鐵門.延用原本鐵門馬達(馬達剛換新沒多久).因為捲門業者說馬達也要換他們家的不然不能配遙控器.我岳母和岳父覺得很怪.原本就可以.拆換後就不行.還把整個線組接頭直接剪掉.還說要相信他們的專業.不會騙人.要換再和他說..
自己看看線組後.剛好家裡有換一組下來.直接照背面配線說明.線組重新接回.直接可以使用.都5-6年過去了.所以要賺你錢.什麼話都說得出來  還專業嘞.

滾碼式通常帶著主機去還是可以拷貝遙控器的
不過既然店家都說不行了
那就直接連主機換掉啊
滾碼遙控主機材料才一千多塊,會自己換的話就省工錢啦

网友:
這不是copy吧,應該說註冊進去比較正確。

要將新遙控器註冊進去必須知道操作程序,比較簡單一點的是先在舊遙控器按某特定按鍵組合若干秒之後再按新遙控器即可註冊進去,複雜一點的還遇過必須使用專用設定器設定密碼通過後才能註冊。

有些店家說帶主機去就可以copy,其實是店家知道很多種主機的註冊程序與合用的遙控器,遇到沒看過的也是兩手一攤沒辦法。

滾碼式的理論上遙控器無法複製,一定要複製的話有可能造成原本可以用的那顆也無法使用,主機程式上是可以這樣設計,偵測到兩顆同序號但滾碼值差異太大,會被判定成有經過複製,有可能將兩顆都停用。

如果只是簡單 上、停、下 控制,就買通用型遙控主機來換掉,就不會被綁住,我住家公共車道使用以下這款已經10年了,還沒故障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5824797394

网友:
有些店家說帶主機去就可以copy,其實是店家知道很多種主機的註冊程序與合用的遙控器,遇到沒看過的也是兩手一攤沒辦法。...........+1

滾碼遙控主機可以自己買回來換??.........可以

如果只是簡單 上、停、下 控制,就買通用型遙控主機來換掉.......+1

网友A:
通用,表示路人甲都能 copy 你的遙控器,以安全性來說,差。
不通用又不能簡單 COPY,以安全性而言比較好。
基本上看客官的選擇,也不是什麼綁標。
很多所謂"通用"也只是系統太簡單,很容易被破解與複製,然後生產個萬用燒機給大家用。

一般有安全考量都會選擇只能由特定廠商COPY的機器。
如果只是防君子的,就用通用型吧。

网友B:
聽起來像是說拿通用的遙控器一邊走一邊按。(放包包被xx壓住開關)
路邊有可能某一家的鐵門就因此被打開了。
https://www.google.com.tw/webhp? ... B%E6%89%93%E9%96%8B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用,表示路人甲都能 copy 你的遙控器,以安全性來說,差。
不通用又不能簡單 COPY,以安全性而言比較好。 ...

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註冊新遙控器時必須用原本可以開門的遙控器依特定程序按鍵,之後按新遙控器註冊,並不是隨便可以註冊進去的。

有些是在主機上有個學習鍵,按下之後幾秒內按新的遙控器才能註冊進去。

所以除非可以開門的遙控器落入他人之手,或讓別人可以接觸到遙控器主機,要不然不太可能他人能夠隨意COPY遙控器。

所以這類型遙控器萬一某個遙控器遺失或收不回來,最好將主機記憶全部清除,再拿現有的遙控器重新註冊登錄,這樣就沒安全疑慮。

PS:所謂通用型遙控器並不是每個廠家做的一模一樣相容品,而是在市面上很容易可以買到,不是由商家安裝綁死的。通用型遙控器其主機、遙控器也是要互相配合,不同廠家做的不只編碼不同,連發射頻率也不一定一樣,甚至按鍵對應在哪個位元也沒個標準,也沒規定裡面的晶片要用相同型號,所以增購遙控器時還要注意主機是否能搭配,同廠商不同型號遙控主機都不見得能共用遙控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聽起來像是說拿通用的遙控器一邊走一邊按。(放包包被xx壓住開關)
路邊有可能某一家的鐵門就因此被打開了。

舊款用 8 bit DIP 開關設密碼的遙控器是可能發生,因為密碼只有256組。
後來用 MICRO CHIP 滾碼 IC 做的遙控器幾乎不可能發生撞碼,因為序號長達32位元,還有個16位元滾碼計數器,再加上各廠家自己設定的加密碼,整個加密再發射出去,主機接收後再依解密碼解碼,如此繁複程序要遇到撞碼機率幾乎為零。

MICRO CHIP 發展出 hopping code 編解碼規則很好玩,應該是數學很好的人想出來的,很複雜的運算規則,卻很容易用組合語言實現出來,算是很天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註冊新遙控器時必須用原本可以開門的遙控器依特定程序按鍵,之後按新遙控器註冊 ...

http://news.tvbs.com.tw/local/14527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news.tvbs.com.tw/local/145270

這是2009年的新聞,應該是用固定碼的遙控器才會發生,以前汽車遙控器也常開錯門,這幾年幾乎都改用滾碼式的了,掃描遙控密碼這件事應該已不試用。

滾碼式的遙控器即使拿到遙控器實品,要破解裡面的加密密碼好像還沒人成功過,我做過遙控器所以曾對MICRO CHIP 的 hopping code 了解過。

現今具有滾碼功能的遙控器絕大部分都是採用MICRO CHIP的方案(大品牌汽車遙控器除外),您若有興趣請參考MICRO CHIP最初版本編碼IC HCS200,若能研究出破解編碼之道,舅舅大就發了......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0138c.pdf

网友A:
因為從以前對系統破解就很感興趣,所以也修過一些相關的課。

引用 网友C:
這是2009年的新聞,應該是用固定碼的遙控器才會發生,以前汽車遙控器也常開錯門,這幾年幾乎都改用滾碼式 ...

http://mobile.autonet.com.tw/cgi-bin/file_view.cgi?a8040138080407
https://hackaday.com/tag/keeloq/
http://andrewmohawk.com/2016/02/ ... lling-code-systems/

這種東西,其實你只要資料庫夠大(暴力破解,預先建立加密資料表去反查),攔截與查表,就可以做到。就像網路一堆 online 解碼的,就是利用超級大的資料庫(現在便宜又走雲端)。
很多的方式的研究,都是走各種各樣理論去降低時間複雜度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從以前對系統破解就很感興趣,所以也修過一些相關的課。

是啊,沒有破解不了的系統,難易程度而已,值不值得而已,滾碼式相對於8位元固定碼破解難度已經不是數倍而已,這大家都會同意吧。

汽車防盜做得再強其實沒什意義,真正專業竊賊根本不必破解密碼甚麼的,帶著相對應車款電腦破窗進入替換,用他的感應晶片就能將車開走。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不過還是霧沙沙,

所以這東西除非破解,不然乖乖向經銷買?

网友:
回到原題~
以microchip 的keeloq 技術來說,如果你的主機有使用它完整的功能,你的遙控器原始設定是不能用COPY的,因為序號唯一,且需被記錄學習在主機裏。所以安全性會比較高一點。如果 COPY後,應該會造成2隻遙控器使用時互搶(先決條件需用keelog裏面最高級的等級)。
如果你用非通用的加密技術,且又用類似這類的 block cipher 加密級或其它更好的非對稱演算法(不是路人甲隨便做做的),你的安全又會更高一點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不過還是霧沙沙,

所以這東西除非破解,不然乖乖向經銷買? ...

隨便啦,找一個整體支出價錢你能接受的方案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不過還是霧沙沙,

所以這東西除非破解,不然乖乖向經銷買? ...

要看您的系統功能而定,如果只是上停下單純功能,買通用型遙控器來換掉就可以了,以後就不必受制於廠商。

如果除了開門之外還有其他功能,如防壓或與其他系統連結,那可能只能找原始廠商,破解這種東西划不來。

另一個方法就是網路勤著找,看能不能找到這機種的登錄註冊操作方式,也就是完整技術資料,有這些資料就能自己掌握,即使有設密碼也沒關係,可以全部清除恢復原廠設定,以內定密碼來登錄現有遙控器,怕的是有些機種需要另外一個操作面板來設定,沒這個操作面板空有技術資料也沒用。

网友A:
前陣子看網友在討論遙控器時就敗家了~
買了幾顆不同種類的遙控器模組的發射接收器,又買了看遙控器中心載波的小玩具~

我好像常常買來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陣子看網友在討論遙控器時就敗家了~
買了幾顆不同種類的遙控器模組的發射接收器,又買了看遙控器中心載波 ...

若可以的話用頻譜分析儀可以看得比較精確,對付這種遙控器500Mhz等級頻譜就很好用了。

楼主:
只好先乖乖向經銷買,改天如果要花大條的再把控制箱換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若可以的話用頻譜分析儀可以看得比較精確,對付這種遙控器500Mhz等級頻譜就很好用了。 ...

會買這台是因為底下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61255-1-1.html
gy560這台只要約200 NTD,很便宜就可以調校一般遙控器的中心頻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不過還是霧沙沙,

所以這東西除非破解,不然乖乖向經銷買? ...

發一點錢向經銷買,
買個比較不容易copy,
心安就好.
居家安全第一..

网友:
小弟上個月才換快速鐵門
安裝的工人說,遙控器要找原廠才能處理
否者容易損壞控制器

网友:
有發射器圖片嗎???  真的不行可以外接一台接收器    不用換主版..
 ..

网友:
我在台中~~~~~~有需要可幫忙安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會買這台是因為底下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61255-1-1.html
gy560這台只要約200 NTD,很 ...

200塊!!!??
請問哪裡買呀,我看網拍一台要800塊...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塊!!!??
請問哪裡買呀,我看網拍一台要800塊...

舅舅都是直接從對岸x寶弄來的...

网友:
最近也想找一台卷簾門控制器
不知道對岸的能買嗎
該買哪一種
原本指撥型遙控器壞好幾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