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42LV700D 升壓板故障,無法點亮LED

楼主(2016-12-01):
這台CHIMEI 42吋上星期發生了有聲音無影象的問題,仔細看時影象還是有的只是很暗
檢查了升壓板,OUTPUT沒輸出
通電狀況下,綠圈的電容有量測到電壓,但紅色的兩顆電容完全沒電壓
另一面,紅圈處的零件已新品

請問我該從何處著手呢?

网友:
你要检查点亮led的驱动芯片,找PDF资料

看各电压是否正常;

修机器不可能靠换几个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照你這樣說,升壓板的電源24v應該有,可是ENA跟ADJ要量一下,如果有電壓,升壓板的PWM電路要查,如果沒有要往回查主機板了

楼主:
電源有進來,上面標示24V的都有量到電壓
想問一下 J44這顆會是保險絲嗎?我量已經斷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源有進來,上面標示24V的都有量到電壓
想問一下 J44這顆會是保險絲嗎?我量已經斷路了 ...

藍框裡這顆是保險絲
F開頭的是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藍框裡這顆是保險絲
F開頭的是保險絲

謝謝指導

网友:
保險絲換,所以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