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小雙冰維修實例

楼主(2016-12-01):
東元雙門小冰箱,壓縮機運轉正常,上下不冷
集水盒內有油漬研判為蒸發器漏冷媒

集水盒

集水盒

蒸發器為鋁材,補焊困難
更換新蒸發器

舊蒸發器拆除

舊蒸發器拆除

故障蒸發器

故障蒸發器

全新蒸發器

全新蒸發器

更換乾燥過濾器,凝縮器為鐵材

冷媒洩漏伴隨壓縮機高溫,更換PTC

空氣排除30分鐘
定量充填,工作壓力為1.5PSIG

箱體溫度微溫正常,庫內溫度為-15°C
封管試運轉

舊蒸發器給小徒弟練習銅鋁接合
一整天總像有些樣子

NG

NG

60分

60分

网友:
技術一流  手工了得

唯獨 標題 沒型號沒故障情形

网友A:
"冷媒洩漏伴隨壓縮機高溫"

請教 :
高溫的定義約多少算高溫
有沒有參考的經驗數值 ?

网友:
現在冰箱真的很差
才幾年蒸發器就漏
我家冰箱都20年了沒漏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媒洩漏伴隨壓縮機高溫"

請教 :

POE、PAG類的冷凍油工作溫度不宜超過80℃
70℃左右over realy跳脫

网友A:
引用 楼主:
POE、PAG類的冷凍油工作溫度不宜超過80℃
70℃左右over realy跳脫

再請教 :

若over realy "未跳脫"
但壓縮機外壁溫度超過70度
櫃內也還有冷凍能力
這樣可不可以也算冷媒洩漏故障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請教 :

若over realy "未跳脫"

這不代表一定是漏冷媒,壓縮機高溫也有可能是散熱不良
也有可能堵塞或汽缸受損
吐出口溫度也比汽缸跟線圈高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