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水龍頭把手如何拆下

楼主(2016-12-01):
請問這型水龍頭把手如何拆下 ?

我已將藍色圈起來圓孔內的內六角螺絲卸下,可是用盡吃奶的力氣始終無法拔下把手
是否還有甚麼地方沒有先拆,還是有什麼撇步可以教在下

因為紅色圈起來的那兩處位置會漏水,想自己更換陶瓷軸心,麻煩大家了

网友A:
把手左右搖一搖 . 出點力往上拉

帽蓋是塑膠的 . 用手逆時針轉 . 主要施力在轉 . 不在下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手左右搖一搖 . 出點力往上拉

帽蓋是塑膠的 . 用手逆時針轉 . 主要施力在轉 . 不在下壓 ...

感謝win00大

不太懂您的意思,您是指把手要往上拉,還是要逆時鐘轉 ?

网友:
參考附圖

网友:
給你圖片參考

楼主:
那個洞裏面的內六角螺絲我已拆下,可是就是無法將把手拔起來

楼主:
感謝win00大

看起來好像只能再用力往上拉,可能是水垢卡住了

网友B:
有些龍頭會買到對岸產製的
那種龍頭內的軸心尺寸不大好買
之前家中拆一隻流理台龍頭
拆完了拿著舊品到各水電五金
都找不到相同尺寸
最後只好,另買新的換上
希望您比我幸運
祝完修

网友:
用一字起子 下環為支點 就可頂開上蓋 !
一字起子是直立起來...這樣 I 字型 使用 !
左頂頂 ! 右頂頂 ! 頂鬆了就可以拿下來了 !

网友:
上方是換陶瓷心水龍頭,
要用力拔,
不然噴一點wd40(對小口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龍頭會買到對岸產製的
那種龍頭內的軸心尺寸不大好買
之前家中拆一隻流理台龍頭

網路很多在賣,
不然要水電材料行,
但價格是網路的兩倍..

网友D:
建議整枝換新
陶瓷軸心會損壞不外乎磨損
會造成磨損不是沙子就是水垢 那都是硬碰硬的東西
所以陶瓷軸心會損壞(間隙)那不會連龍頭內壁也磨損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網路很多在賣,
不然要水電材料行,
但價格是網路的兩倍..

"網路很多在賣"

若是個人習慣
比較傾向,可實際見面
看到物品做比對為主
有時候賣家圖片不完整
要比對尺寸時對方又說不清
除非該物品具獨特性,普天下只有一個來源
不然買不到相同品,想代換時有難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議整枝換新
陶瓷軸心會損壞不外乎磨損
會造成磨損不是沙子就是水垢 那都是硬碰硬的東西

我遇過軟的柿子
壞掉的只是內部的密封橡膠圈硬化
找到相當的尺寸就代換掉了
有時間又想動手的使用者可試試看
或許有機會也遇的到軟柿子

网友:
我也換過軸心特殊尺寸,後來買那個皮墊自己割,沒多久又開始漏,最後...直接買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網路很多在賣"

若是個人習慣

我也是不習慣網路買,
所以就到水電材料行問,
問到一家比較便宜的.
陶瓷芯有分直徑大小及高低腳(厚度),
大概都可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網路很多在賣"

若是個人習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6045893557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albert4sale
這有詳細格規說明

网友:
買的時候拿塊磁鐵,有鐵製與銅製的。兩著價差很大。還要注意有厚的與薄的。
店家也有賣貴得便宜貨,要小心。
買到不好的,半年就漏水,一年後要換新時...一轉就斷頭...已經繡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些龍頭會買到對岸產製的
那種龍頭內的軸心尺寸不大好買
之前家中拆一隻流理台龍頭

下圖是當初找不到龍頭軸心替代品的照片
是很久前的存檔照片

外觀

外觀

拆壞的藍色膠殼

拆壞的藍色膠殼

獨立的冷熱水口

獨立的冷熱水口

找不到適合的墊圈

找不到適合的墊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下圖是當初找不到龍頭軸心替代品的照片
是很久前的存檔照片

這個陶瓷軸芯怎麼拆下來還可以這麼完整啊? 有什麼技巧嗎?
我拆了2顆都水垢卡的死死的,要用暴力給它碎屍萬段,才能把它請下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這個陶瓷軸芯怎麼拆下來還可以這麼完整啊? 有什麼技巧嗎?
我拆了2顆都水垢卡的死死的,要用暴力給它碎屍萬 ...

有可能漏水太久才會產生水垢,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試試檸檬酸水倒入陶瓷軸芯邊邊,
看看有無效果,
我家的是沒卡住,
所以很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漏水太久才會產生水垢,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試試檸檬酸水倒入陶瓷軸芯邊邊,

原來網拍賣家早有先見之明:

http://albert4sale.blogspot.tw/2013/07/q.html

問:為何陶瓷軸心卡住龍頭拔不起來?(卡在龍頭內腔拔不出來怎麼辦?)
答:
有時依「拆裝步驟教學」將把手、飾蓋、大螺絲拆下後,操作至「步驟G」時,卻會發生用盡力氣仍無法將軸心拔出的狀況。
標準的陶瓷軸心底部有三個出入水孔,三個孔的功用分別為:冷水入陶瓷軸心、熱水入陶瓷軸心、溫水出陶瓷軸心。為與龍頭密合,每顆新軸心均會附上新的膠環。

低腳軸心的膠環全數位於軸心下方,其形狀通常不影響適用性。高膠軸心通常在底部有二個小膠環,另在主體側邊還有一個粗大許多的膠環。
使用多年後,高腳軸心側邊的粗大膠環有時會「硬化」,並卡在龍頭內腔。此時便會有「拔不出來」的感覺。若您的龍頭廠牌是和成(HCG),且一直拔出不來的軸心直徑為40㎜、主體為深藍色,依過往經驗該軸心通常(>97%)是「40㎜高腳」。
由於強力取出前述高腳軸心時,其藍色外殼通常會破損,並造成無法組回的狀況,故建議您先購得新的40㎜高腳軸心,再暴力將其完全取出。除用各類鉗子將搖桿、外殼、內部零件一一取出外,若外殼、底座仍卡在龍頭內腔,亦可使用起子撬、電鑽破壞…。只要不損壞龍頭本體,並將將舊軸心的組件完全取出即可。

网友:
我的是把手處滲水....應該是單純的密封膠圈老化造成吧~~也是得換軸心

楼主:
把手已經拆起來了,是將整個水龍頭拔下來之後,倒過來用鐵鎚前後左右往下敲終於敲下來,
軸心部分也順利拿下來,是高腳40mm規格,因當時不知規格所以無法事先購買,知道規格後就先把它裝回去

今天陶瓷軸心終於寄到了,因時間已晚等明天白天再來拆裝,底下是從露天新購的陶瓷軸心

网友:
你所說的六角螺絲是固定整個基座應該是螺絲咬死建議噴一點點潤滑再轉動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