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LED電源驅動器上 這顆零件是什麼?

楼主(2016-12-02):
請教各位大大..這顆IC 72001 是什麼..
網路上查不太到這編號~

网友A:
SY7200A  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7200A  不知道是不是

看起來有點像..只是不知去那買這顆

网友B:
一般這種IC市面上很難有,除非燒毀易故障大都在電容

网友C:
如找不到,改改非隔離式110v直驅比較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這種IC市面上很難有,除非燒毀易故障大都在電容

大多是在電容上..但該機板上零件電容都測量過了OK..就只剩下他無法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找不到,改改非隔離式110v直驅比較快吧!

因該真的是找不到..只是在想要不要重新在買新的燈...
現在的LED燈.便宜..(感覺沒有修的價值XD

网友D:
72001 不知,  但是結構 都差不多 以下例
RT8487
圖片來自http://www.richtek.com/~/media/R ... ion4/10320flzfq.jpg

腳位比對一下適不適用..

但是依然是市面無零售

网友B:
左上 綠色電容旁的電解電容看起來有點膨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左上 綠色電容旁的電解電容看起來有點膨脹

那應該是包著熱縮管的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72001 不知,  但是結構 都差不多 以下例
RT8487

了解..市面上.要找到零買也不容易..所以.可能會偏向放棄維修....
但像這類..是要稱他叫什麼...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上 綠色電容旁的電解電容看起來有點膨脹

大大.那顆也是電感..不是電容xd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應該是包著熱縮管的電感

雄爸利害喔...xd 是電感沒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了解..市面上.要找到零買也不容易..所以.可能會偏向放棄維修....
但像這類..是要稱他叫什麼...勒!!

PWM IC................

楼主:
引用 网友F:
PWM IC................

了解...3q

网友:
電源控制ic

网友G:
請比對腳位看看~
EUP7201
Dual Low-Noise 150mA LDO Regu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比對腳位看看~
EUP7201
Dual Low-Noise 150mA LDO Regulator

謝謝大大..來比對一下.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