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Amacrox AX-8400行動電源疑問

楼主(2016-12-02):
本人有一台Amacrox AX-8400行動電源,已經使用約3年 (實際使用只有一年左右)之後都放著

最近又拿出來使用發現,充電到拿第4格滿變得很慢,充電第4格滿了之後會在跳回剩一格或兩格

手機充電會手機沒充飽電就停掉了,不過重新插上卻又可以充電,沒有實際觀察。

Capacity:8400mAh(Li-Polymer)

電池型號:GTK706086P 3.7v
              4250mAh 15.7WH
             20120919 001121

這個自行更換電池有救嗎?

网友:
不換看看怎麼會知道呢?

网友:
我認為換電池應該划不來
電池型號:GTK706086P 3.7v
              4250mAh 15.7WH

電池容量才 4250mAh 15.7WH
現在手機電池容量越來越大
4250mAh 只能充一次多一點點
安培太小又充不進去

給你參考考慮
直接換新的 容量要大 安培數要夠
最只要是要便宜
推薦 烏骨雞學姐賣的 便宜又大
Amacrox PB 7800 7800mAh 來自德國的行動電源
http://bbs.pigoo.com/thread-62766-1-1.html
7800mAh 超省時 4hrs快速回充
單孔輸出能達到 2.5安培

楼主:
是同一家行動電源,裡面的電池是兩顆並連。
想說這顆貴貴的想要修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同一家行動電源,裡面的電池是兩顆並連。
想說這顆貴貴的想要修復。

電池壞的機率很大

光電池的價格搞不好就比學姊賣的那顆行動電源貴....
記得學姊好像有賣電池也不貴.看能不能改來加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