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Nikon EN-EL10 不要副廠電池, 找到純粹替代品

楼主(2016-12-03):
坊間有賣類似的所謂 "假電池", 大概是3個接點, 加一個電阻, 連線到外部供電的裝置.

EN-EL10-dummy-battery

EN-EL10-dummy-battery

原理並不複雜

外觀和尺寸要比較接近原裝的電池, 才可以塞到相機的電池槽裡面

一般近期的相機用鋰電池有三個接點, 另外也有一些四個接點的, 不過這次沒碰上.
三個接點分別是,
+, 電池正極
T,  溫度訊號
- , 電池負極
通常無論正廠副廠的電池外包紙都有標示, 沒有的話就大概是最垃圾舊產品了.

EN-EL10-dummy-battery

EN-EL10-dummy-battery

所謂鋰電池溫度訊號, 一般是鋰電池包裡面或者電池保護板裝有一個溫度電阻, 一個腳接在接點 T, 另一個腳接在接點 -, 在一定阻值範圍內, 表示電池溫度正常, 例如這個 EN-EL10 或替代型號, 在室溫25度C時, 用三用電錶的電阻檔, 測量 T 和負極之間的電阻, 大約是100K ohm. 千萬不要搞錯, 如果測量了T 和正極, 或測量正負極, 是可能會燒了電錶.

有了這些基礎知識, 試試看做個假電池, 塞到相機的電池槽裡面, 用電線連到外部的電池, 就可以自行加大供電容量, 外出一整天, 加上全天開閃光燈都不需擔心沒電. 領教過所謂的副廠電池, 不僅不耐, 還死得比原廠電池快, 所以從此以後任何品牌任何型號的副廠相機電池都是拒絕往來戶.

對一般的消費性數位相機, 可能這樣做的性價比不是人人稱善, 但是用單眼和需要原廠外接電池盒的話, 知道價格就會有勇氣自己試做. 當然是賺了人家的設計費和開模費而已, 性能外貌可能不比原廠, 純粹價格親民而以. 隨便一個電池都在 400 - 1000元, 1000mAh 以下, 買個比較有台灣廠牌的18650, 台幣約150, 2000mAh以上, 基本性能容量提高一倍, 價格不到一半, 效果就是4倍的好.

實驗用膠水, 木片, 膠帶和一些簡單已有的材料, 做了一個, 用幾年還好繼續用, 外觀有點醜, 不過實在. 單眼用的式樣就沒空露面了, 這個簡單的就拋磚引玉, 當手工藝品看看也不錯.

配合DIY的電池夾, 依據類似的概念, 基本上就自造了多用途小工具, 可以配合不同廠牌的消費性數位相機.

同時, 為了瞭解更多關於鋰電池的資料, 再次 "冒著生命危險", 把一個已經失效多時大肚子的 Li-polymer 電池給分解了, 裡面乾乾的, 除了碳化鋰塗層, 就是膠膜, 鋁箔, 銅箔. 看看就好, 千萬不要學習隨意拆解, 鹽水放電是非常不可靠的, 除非用電阻放電到底, YOUTUBE上面有很多參考的影片. 得到的銅箔應該是DIY的上等材料, 做天線或電容很好用, 修修補補也可以.

disassemble-li-polymer-bat

disassemble-li-polymer-bat

网友A:
喔喔  這麼巧   我前天也拆了個電池  基本上是為了要看裡面是如何燒得
(凡走過必留痕跡)     我有看到我預期中的燒灼痕跡   而且也發現 石墨幾乎是燒結在 銅箔鋁箔跟半透膜上

假電池如果能夠保留保護板那更好   當然啦 如果那片是不知名廠的保護板留著也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喔  這麼巧   我前天也拆了個電池  基本上是為了要看裡面是如何燒得
(凡走過必留痕跡)     我有看到我 ...

是铜箔破洞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