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冰箱故障求助

楼主(2016-12-03):
小弟的冰箱是聲寶雙門冰箱
第一次出現狀況是不能化霜請電器行換了個化霜定時器(因為是假日算是是換中古良品)
接著惡夢開始
一個月過去又不能化霜
因為想說定時器換過了
近期自己爬文後換了  除霜電熱管 跟溫度保險絲
換完後變成定時器跳到化霜就停不了
大概加熱了一個小時整個冷凍庫都退冰了
才手動調到運轉
今天早上也一樣到化霜就停了
請問接下來應該怎樣處置?
附上中古定時器跟冰箱電路圖麻煩前輩給個建議

网友A:
卡在化霜時候,你看你定時器一個小視窗上面齒輪有沒有在轉動(加熱管結束後)
有轉動過半小時還跳不回運轉就定時器故障
當加熱管停止動作齒輪也不轉動就應該電路某部分有問題

但你說切到運轉又會跳回化霜,代表定時器供電應該正常
我猜測應該定時器故障或13度C進水秀逗秀逗,既然保險絲跟加熱管你都換了,定時器跟13度C也換新
定時器跟13度C本來就屬於消耗品換新的撐比較久

网友B:
電路圖最重要的部分卻汙損了,描繪了一下:
從電路上看來,溫度保險絲跟13度開關是一體式的,您說換了溫度保險絲.......那13度開關豈不是不見了?如果是這樣的話化霜會停不掉沒錯,電路圖上D-THM組品是溫度保險絲跟13度開關複合品,要買相同的東西來換,或是再串聯一個13度化霜完成開關。

网友C:
溫度保險絲規格是否相符 ? 除霜計時器到沒有屋頂去買新品更換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溫度保險絲規格是否相符 ? 除霜計時器到沒有屋頂去買新品更換 !

溫度保險絲規格一樣的.請問除霜計時器要怎看
我這顆四條線各是什麼?
1 ?
2是共用
3除霜
4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圖最重要的部分卻汙損了,描繪了一下:

從電路上看來,溫度保險絲跟13度開關是一體式的,您說換了溫度 ...

被發現問題點了
13度開關跟溫度保險絲是分別兩個
今天又故障時有拆開發現13度開關斷線
剛重接八小時後再看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在化霜時候,你看你定時器一個小視窗上面齒輪有沒有在轉動(加熱管結束後)
有轉動過半小時還跳不回運轉就 ...

目前朝定時器跟13度C做測試更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被發現問題點了
13度開關跟溫度保險絲是分別兩個
今天又故障時有拆開發現13度開關斷線

如果是13度開關斷線,到達除霜行程時除霜電熱器並不會發熱,而且除霜定時會還會繼續走,也就是一到除霜行程馬上又變成除霜完畢,除霜定時器馬達不會停下來等待除霜完成。

對了,溫度保險絲跟13度開關都要綁在蒸發器上,感應溫度才會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3度開關斷線,到達除霜行程時除霜電熱器並不會發熱,而且除霜定時會還會繼續走,也就是一到除霜行 ...

八小時過後冷凍庫跟烤箱一樣.13度開關斷線應該是我拆的時候弄斷
目前的狀況是運轉正常溫度到會休息
會加熱除霜
只是計時器跳到化霜時裡面的齒輪不會動
又用手動調到運轉計時器才又開始動

可能有問題還是
溫度保險絲跟13度開觀(同一迴路)
或計時器

可否告知計時器要買哪一種?
四條線各是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八小時過後冷凍庫跟烤箱一樣.13度開關斷線應該是我拆的時候弄斷
目前的狀況是運轉正常溫度到會休息
會加 ...

13度是跟保險絲串聯一起,買兩條線就可
聲寶13度C是綁在內層隔板上方,保險絲在下方
不過個人認為主要還是定時器先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八小時過後冷凍庫跟烤箱一樣.13度開關斷線應該是我拆的時候弄斷
目前的狀況是運轉正常溫度到會休息
會加 ...

如果你有三用電表,當冰箱又停在化霜狀態無法復歸時(冷凍庫完全不冷),用電表AC檔測量化霜定時器的1 . 4腳是否有AC110V,有:定時器壞 , 沒有:電熱管壞 , 或是定時器規格不合

13度C/溫度保險絲壞定時器會不會停在化霜狀態無法復歸,答案是不會 , 13度C故障有兩種狀態 : 開路及短路,當開路時定時器無法得到運轉電壓因此不動作,冰箱呈現無法化霜狀態,壓縮機會運轉不停
當短路時會造成電熱管加熱不停,最後溫度保險絲燒斷,溫度保險絲燒斷之後大約10分鐘左右,壓縮機會再次啟動,接下來冰箱會處於無法化霜狀態,如同13度ˋC開路情形一樣

所以兩種狀態均不會造成定時器處於化霜狀態無法復歸

网友:
型號未註明

网友E:
你沒有經驗我直接跟你說了吧,確定原來的電熱絲是壞的我就勸你放棄

网友E:
這種型的電熱絲壞水盤會破大洞,如果是好的就直接換掉化霜開關、保險絲、聲寶定時器,電熱絲、保險絲、化霜開關串聯,店家換的定時器應該是線圈跟共同腳不同的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有三用電表,當冰箱又停在化霜狀態無法復歸時(冷凍庫完全不冷),用電表AC檔測量化霜定時器的1 . 4腳 ...

剛剛跳到化霜量定時器
腳位14   50v
腳位24  110v
腳位34  110v
是不是計時器規格不同?
如果從冰箱線路圖看來可否告知我要買哪一種

楼主:
原廠的電器行拆走了
剩下有文字的就我po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沒有經驗我直接跟你說了吧,確定原來的電熱絲是壞的我就勸你放棄

舊的電熱絲量過有阻值
當初只想diy爬文說換 計時器 電熱絲 跟溫度保險絲 就沒測試直接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型的電熱絲壞水盤會破大洞,如果是好的就直接換掉化霜開關、保險絲、聲寶定時器,電熱絲、保險絲、化霜 ...

我也懷疑不同型號只是現在不知計時器的四個腳位應為什麼
如果從冰箱線路圖看來可否告知我要買哪一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跳到化霜量定時器
腳位14   50v
腳位24  110v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066537042

買這種的

你測量的方法不對,沒有按照我寫的方法測量,重點在這句 " 當冰箱又停在化霜狀態無法復歸時(冷凍庫完全不冷) " , 記住括弧內的敘述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066537042

買這種的

感謝您
已下單購買
這兩天又異常正常
可確認除霜加熱器 壓縮機都正常
待料收到應該可以把問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