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SIMON1016 的直流電供-- Part 1 構想篇

楼主(2016-12-04):
今天先把目前進度整理一下
好久之前就在想電供了  好像CIKO老師有建議我買數控
那時略談過我的目標是  旋轉編碼器  但是因為 懶得寫程式弄微控器板子  所以... 擱著

純嘴炮... 等實作出來時也不知是何時  電路還未實作驗證

前幾周想到用簡單的邏輯IC 解決旋轉編碼器
轉換 順/逆時鐘轉 成兩個個別獨立信號

分別接入 数控降压模块 的正負鍵
順轉信號   --  正鍵
逆轉信號   --  負鍵

1. 原 5A数控降压模块  來自掏寶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30408121492.htm?fromSite=main

2.用簡單的邏輯IC 解決旋轉編碼器轉換 順/逆時鐘轉

3. A/B/COM旋轉編碼器 分相電路  電路還未實作驗證

U2 主要是做 史密特電路 一般是用 74xx14
     我用了74xx04 外加 正回授 (史密特電路特點就是用正回授)
     若是使用  74xx14  正回授電阻拿掉不接 R105/R106
     會這樣搞是因為... 我不知道 74xx14  好不好買...

U1  74xx74    旋轉編碼器A/B 互為對方CLK  強迫對方  在Low 還未昇為High 時 鎖住對方持續LOW
                   A 信號 前上沿HIGH 比 B 快 ,  B的D_FF  被A  鎖住, B後續信號被擋下

网友A:
喔喔   本來是數控的  用按鈕輸入   利用邏輯電路將編碼器的訊號轉換成按鈕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喔   本來是數控的  用按鈕輸入   利用邏輯電路將編碼器的訊號轉換成按鈕訊號

嘿嘿  數控 按鍵   是有比較有[高級]的感覺
但是  改用 旋轉編碼器  有再次升級 比較[專業] 介面操作感受

那種數控板按鍵  安排的很寒酸
SIMON哥 的靈犀一指  總得一直戳戳樂
感覺將它應用在 可調電供上使用 不太對勁
電供 調整功能是最頻繁使用的操作,
我是覺得  那種數控板按鍵  信賴性不會好
哪天用時 卻戳不動  搞消極怠工
那感受跟遇上VR故障 同樣不爽

這就是我想改  旋轉編碼器  原因之一

网友B:
如果是要當實驗電源的最好還是要有定電流限流的功能,例如下圖這種還有電壓電流雙顯示與電壓電流雙控制的會比較好用。

旋轉編碼控制電路應該對這個模組也是可以用。

我的經驗還是要在輸出多加一組 LC 濾波會更好,降低電源雜訊也減低對某些電路的干擾,只要拿出示波器來看就能看出差異來。
如果再用全金屬屏蔽更能減低 EMI 的干擾,反正自己 DIY 的工錢無價零件算是較便宜,只要有益處都能自行加裝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要當實驗電源的最好還是要有定電流限流的功能,例如下圖這種還有電壓電流雙顯示與電壓電流雙控制的會 ...

大哥... 早點跳出來啊~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買了三種
第一次買錯  看到數  以為 有數
第二次買錯  有按鍵應該是 數控  結果是複合鍵

我剛去淘寶 找你介紹這種...https://world.taobao.com/item/528176178886.htm
這鐵定是睡不ˋ下去 準備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 早點跳出來啊~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買了三種
第一次買錯  看到數顯  以為 有數 ...

等一下,還有這種的,銀子再多一點連電路都不用做,面板挖個洞塞進去就成了。

這個時代實驗電源有太多選擇也真是頭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一下,還有這種的,銀子再多一點連電路都不用做,面板挖個洞塞進去就成了。

那個是同一家出產的, 之前有仔細評估過, 也有幾個版本的漂亮機殼
剛開始挺心動, 但是... 出局

結論是: 好看歸好看 , 但是我很不喜歡

1. 薄膜開關,很不好按觸感差,,,  ; 更重要的是 久了會裂塑膠皮還沒法修

2. 看那個顯示器就覺得太小了 ( 之前幾個使用  7段顯示器 雖是0.57" 但LED效果好些 在勉強接受下限 )
     我這個想法確實不客觀   沒辦法...顯示器對老眼昏花的我來說 ... 這個是很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