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CRT 電視拆下來不知道是不是功放板?

楼主(2016-12-04):
1. 1號 是音源輸入的腳位?
    2號4號 是左右喇叭的腳位?
    3號 是電源in?(不知道是DC或AC要幾伏?)

只知道是從 歌林 CRT 電視拆下來不知道是不是功放板?
能請各位幫我分析一下?謝謝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下半部

下半部

上半部

上半部

楼主:
煩請各位幫我看看分析?謝謝

网友:
正是放大器
1.in
2.sp
3.power ac
4.sp

楼主:
那請問3 POWER IN AC 大概要幾伏?

楼主:
請問他有三個接點要怎麼接?左到右  + G -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他有三個接點要怎麼接?左到右  + G - ?

負級(-)跟接地(G)...都有相通...
如果你注意跑一下線路的話....就會發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3 POWER IN AC 大概要幾伏?

AC x 1.414 = DC  V ;
但是你要同時注意  DC V 需低於 板子上的濾波電容耐壓 (正中兩顆大電容)
舉例  濾波電容耐壓 16V , 那麼 AC 10V x 1.414 = 14.14 V  ( 小於 DC16V)
就是說 AC 9~10 V 即可, 變壓器 如: AC 9V-0V-9V  或 AC 10V-0V-10V

网友:
TDA2030A 聲音是不佳的確定還要拿來用嗎,以前的電視都不講究音質只要有聲音就好,如果是要搭配 MP3 播放器來做功率放大是不建議。

如果只是好玩或改裝可以換成 LM1875 接腳相同但聲音更佳,要用多少電壓可以查 IC 資料,電壓越高聲音表現越好再注意電解電容耐壓即可。C4558 也可以換成 NE5532 才能符合音響的用途。

楼主:
了解.我在買零件試試.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