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前輩雙節鋰電池充電電路設計

楼主(2016-12-04):
請教各位前輩:

        小弟想做一串聯鋰電池的8.4V電源,通常串聯的鋰電池都必須用高於5V的電壓去充電,
不過有時候需要到處跑的時候如果沒有12V變壓器就無法充電了,所以才想到想用常見的USB來充電。

以下是小弟初步的構想:

當SW切換至ON時,Bat1與Bat2串連輸出8.4V,PMOS斷開防止8.4V加在TP4057的BAT端。

當SW切換至OFF時,電源不輸出

當SW切換至CHAR.時,Bat1的負端接地,PMOS導通,Bat2正端與TP4057 BAT相連開始充電。

會使用TP4057這顆充電IC是因為之前買了很多,希望能拿來利用,所以就沒有另外再找其他充電IC了。

各位前輩覺得這樣的設計是否有問題? 或是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网友:
PWM 升壓   OPA 壓控  恆壓限流

然後好像有現成模組可以用   或是用模組改也是可以

或是升壓模組 搭配 充電模組也ˋ是可以

有的恆壓恆流模組  雖是降壓型的  但是也可以稍微改一下就變成了升壓型的了

网友:
並充串放記憶中對電池平衡等等來說是比較好的,
但是實現很麻煩。故大多數廠商因成本都不願意這樣做。GOOGLE "並充串放" 會有很多資料。
可以試著評估將開關共用點固定在電池兩端切換放電與充電(雖然不見得比較好,不過在充電時BAT8.4V不會變成4.xV輸出)。
指示LED建議接四顆獨立不要用串的。這樣久了如果某顆電池先老化、蓄電力下降可以比較容易發現、看出來。

楼主:
感謝兩位前輩的建議,目前預計的電路是這樣,接下在就等拿到電池後再來測試了。

网友:
其實可以單一個充電模組
加上6P雙切開關既可
達到8.4V輸出,5V充電

缺點是無法邊充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