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豪邁換殼整理

楼主(2016-12-04):
各位前輩您們好,

有一台第一代豪邁, 因為長久日曬雨淋, 外殼多處脆裂, 想要換殼繼續騎, 也可想順便整理一下. 不知板橋林家花園處有無推薦可幫忙換殼的師傅? 或大台北都可, 謝謝.

露天有賣副廠殼, 聽說螺絲孔位不準要有經驗的才好鎖上, 我擔心買殼回來才發現不會裝, 殼也不能退, 也不知拿殼去給誰裝, 很擔心花了錢卻沒有處理好的店家.

在此先謝謝各位

网友:
給你熟識的店家換就可以了 在怎麼不準不會誤差太大
豪邁說真的不太可能出現經驗不足的師傅
都出20幾年以上了 滿街迪爵豪邁

网友:
建議你用原廠殼比較好,給你參考一下~

楼主:
謝謝兩位, 另外原廠殼還買得到嗎? 直接跟店家講說換原廠殼, 是這樣嗎?
若買來重來沒改過也沒換過甚麼, 請問車架有需補強, 還是有甚麼需要注意更換的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兩位, 另外原廠殼還買得到嗎? 直接跟店家講說換原廠殼, 是這樣嗎?
若買來重來沒改過也沒換過甚麼, 請問 ...

換殼時 電瓶下面車台須注意有沒有生鏽 或電瓶水漏出銹蝕車台
原廠是不知道還有沒有生產我也沒買過 但是你不計較金錢就原廠吧

网友:
豪邁的不會不準拉!
一次買整車的OK啦!
要是單買的就會發生誤差~買到不同家製造的~
自己換很快~4小時內應該就可已換好~

网友:
一回生,二回熟,多練練

网友:
內裝的部分建議買原廠的(韌度夠.比較不會脆化) . 烤漆的部分用副廠(便宜)
既然都拆到這地步主配線順便換一換

楼主:
請問原廠配件是找一般的機車行買? 還是能直接找光陽買?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原廠配件是找一般的機車行買? 還是能直接找光陽買? 謝謝.

要自己裝找原廠 . 網路也一堆 . 網路有的比車行叫料還便宜

給機車行裝就直接交給車行

网友:
我之的豪邁十八歳才除役後升級十歲的野狼125,
要花錢修老車之前最好檢查一下車架有沒有锈掉,
一般都是放電池的地方檢查車架,
車行老闆教了一招,
讓機車躺平,拆掉底下的蓋子,就可以看到車架其他的部分.
借一下網路圖片,
圖片轉自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15&t=1631478

网友:
螺絲孔要先鎖一點點上後再全鎖

楼主:
1. 好的, 我再來找原廠的內裝.
2. 原來還有這招較方便檢查車架的方式.
3. 螺絲以往知道對角平均鎖緊, 當真的沒想到車殼整個套上也需這樣鎖, 的確這樣可以解決心中的擔憂.
謝謝大家給予的寶貴意見

网友:
現在沒有全新車架..  要切斷.. 找中古狀況良好的來焊接..
我剛好大約 3 個月前修理過..  3800 摳摳..

機車因為要佔車位. 算是透風淋雨..
且剛好放在水溝蓋上方..  所以車架那個地方就銹斷了..
※ 算是代步機車. 且買新機車也很快壞. 可惜.  只能一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