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

楼主(2016-12-04):
我想要請問各位大大,假如我要輸出1Hz,老師是教我用T=0.7RC去算就可以了,t=1/f,但我的疑問是如果只用T=0.7RC去算的話,是固定RaRb的值或是固定C的值,再去算出你沒有固定到的值,是這樣算嗎?可是這樣不就變成Ra=Rb=R了嗎?那下面的公式跟T=07RC又有什麼關係?

充電時間:t1=0.7(Ra+Rb)C
放電時間:t2=0.7RbC

网友A:
控制 Ra 與 Rb 的比例就能改變佔空比,可以用公式來驗算一下或麵包板插一下就能明瞭。
如果需要的佔空比是 50% 那就將 Ra 用最小的數值例如 1K,那就只要用 T=0.7RC 就能簡單算出 Rb 的數值了。

還有低頻率的應用不同廠牌生產的 555 其頻率都有些誤差,0.7RC 這個數值只是近似值,以實際工作來微調 Rb 數值才能得到較精確的 1Hz。
低頻率應用要選較佳的電容器例如較穩定的鉭電容,普通的電解電容不但誤差大溫度係數也大。
電阻的數值應該不要超過 1K 到 1M 之間,如要更長時間的 RC 常數可以選用 CMOS 的 7555,可以允許電阻用到 10M 相對電容器的容量就能小很多。

网友:
1.充電回路T1=0.7(Ra+Rb)*C
2.放電回路T2=0.7*Rb*C
3.f=1/T=1/0.7(Ra+2Rb)*C=1.44*(Ra+2Rb)*C
4.let Ra=Rb=100k,C=4.7uF,並帶入公式即可得.這屬非對稱波型.,且輸出頻率亦受電源電壓的改變而變動.
5.參考http://gc.digitw.com/Program/NE5 ... er%20Calculator.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 Ra 與 Rb 的比例就能改變佔空比,可以用公式來驗算一下或麵包板插一下就能明瞭。
如果需要的佔空比是  ...

我用麵包板試了一下,也用了T=0.7RC這個公式,Ra固定1k,算出Rb的值,算出Rb是65K,C我用2.2uF
之後我用示波器去看輸出頻率是5Hz,1S=0.7*65K*2.2uF,輸出應該要是1Hz才對啊?怎麼會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麵包板試了一下,也用了T=0.7RC這個公式,Ra固定1k,算出Rb的值,算出Rb是65K,C我用2.2uF
之後我用 ...

1 / (0.7 X 65K X 2.2u X 2)= 5Hz,沒錯啊!

你的計算有錯,一個是此 0.7 X 65K X 2.2u = 0.1S,Ra 用 1K 佔空比接近 50% 一個完整週期要再乘以 2。
用示波器看 T1 是 Hi 的時間,T2 是 Low 的時間,T1 加 T2 才是一個完整週期的時間,再倒數就是頻率了。
佔空比是 T1 與 T2 的時間比例,看完整公式 1K + 65K 比上 65K,66 / (66+65) = 0.5038 = 50.3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麵包板試了一下,也用了T=0.7RC這個公式,Ra固定1k,算出Rb的值,算出Rb是65K,C我用2.2uF
之後我用 ...

1  1S=0.7*65K*2.2uF?
2. 這僅是半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