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付費拜求宜蘭地區 換貼片24C16 高手

楼主(2016-12-04):
有一台 PANASONIC TH-L37B12W 狀況跟 太子爺這台一樣想換 24C16 試試看 但焊工拙劣無法自行更換求高手幫忙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Panasonic

网友A:
24C16 是 SOP 8 包裝,用一般烙鐵也很容易拆焊,在兩邊多加一點錫,讓4隻腳都被焊錫覆蓋,然後交替在兩邊加熱,趁焊錫尚未凝固之前移開IC,我都是板子拿起來反面往桌上一敲就掉下來了,焊回去也很簡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C16 是 SOP 8 包裝,用一般烙鐵也很容易拆焊,在兩邊多加一點錫,讓4隻腳都被焊錫覆蓋,然後交替在兩邊加 ...

謝謝大大指導 個人手殘又老花嚴重 所以不敢輕易嘗試 手上也沒24C16 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指導 個人手殘又老花嚴重 所以不敢輕易嘗試 手上也沒24C16 IC

拆焊應該不算難 !!
主要是這個有程序嗎 ??
你先問清楚先 !

网友C:
我在宜蘭~~~可以幫你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焊應該不算難 !!
主要是這個有程序嗎 ??
你先問清楚先 !

DEAR 大大

聽說空白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宜蘭~~~可以幫你代工~

DEAR 大大
  那您有 24C16 IC 嗎 ? 我沒有 如果您也沒有備料 可以請您買 費用一起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DEAR 大大
  那您有 24C16 IC 嗎 ? 我沒有 如果您也沒有備料 可以請您買 費用一起算 ...

你先買好帶來~~~~~~~~我沒有備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買好帶來~~~~~~~~我沒有備料~~

DEAR 大大
  我先看電料行有沒有賣 沒有就要上網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DEAR 大大
  我先看電料行有沒有賣 沒有就要上網買了

網拍買~~一般電料行不會有這零件~~

尤其是宜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網拍買~~一般電料行不會有這零件~~

尤其是宜蘭

DEAR 大大
  我問一下學姊有沒有 沒有再去沒屋頂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網拍買~~一般電料行不會有這零件~~

尤其是宜蘭

說到了我的痛了 ~

网友:
能買到~~~電容就很偷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網拍買~~一般電料行不會有這零件~~

尤其是宜蘭

學姊有賣 到貨再與您連絡

网友:
引用 楼主:
學姊有賣 戥盎到貨再與您連絡

OK .....................

楼主:
謝謝 victor6711 大 幫我換 24C16 接回後 狀況還是一樣 ............殘念 不過有發現按目錄鍵 也會關機

不過直覺還是主板問題 沒屋頂賣15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53492455207
又怕買來修不好 唉.... 肉腳就是這樣

网友:
按鍵有試試嗎

可以以鑷子試碰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victor6711 大 幫我換 24C16 接回後 狀況還是一樣 ............殘念 不過有發現按目錄鍵 也會關機

不 ...

要不要開個新帖 ~ 說說故障的詳細情形 !

搞不好別人有不同的見解 ~

至少可以參考一下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開個新帖 ~ 說說故障的詳細情形 !

搞不好別人有不同的見解 ~

謝謝 找時間再拍照 PO 求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