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問題

楼主(2016-12-05):
各位好:

請問一下附檔的LED是啥型號,我有看到上面寫"EVERLIGHT GL-SL600-GSLP(HF) V1.0"
但是查找GOOGLE大神卻沒有,EVERLIGHT是億光的樣子,可是該公司也沒有這個型號

其實我想問的是,上面標24V,可以用串聯起來,然後用跟學姊買的那個40V的用嗎?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612/05/000034cvigrwfvl8ws8c4w.jpg

网友:
最快的方式
一  從size去推If   看起來像似3020的LED   If=150mA
二 獨測If 整串led 測試其中一顆即可 從2.8v開始去測試單顆led  最高不得超過3.3v   除非是uv 或是 IR LED    可以的話我會測試更多顆  來平均數值

這個 也許是7串LED組成     也也許是8串的        那個二極體說不定是串連的 如果是在7串下串聯二極體那也許會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