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賽威樂136 ESD 恆溫烙鐵手柄改公柄實例

楼主(2016-12-05):
承蒙wish大贈與本人生平最高級維修工具"賽威樂136 ESD 恆溫烙鐵",
但背負修改公柄的任務(心裡還是感謝),
第一次燒了發熱芯,
原要用A1322發熱芯來換,
但在拍賣網站購買不順利,
只能請託親愛的烏骨雞學姐幫忙,
終於改成功,
分享給有相同工具要改高迪公柄參考.
高迪公柄是5孔,
我買了航空接頭ˊ6孔(電子材料稱金屬接頭6p長),

賽威樂136 ESD是6PIN,
*感溫線 : (+)黑,(-)綠,(拆開賽威樂136 ESD"電路板"確認過)
*加熱線:白,紅
*地線 : 綠白.
*中間pin : 空

高迪公柄線(只適用於高迪)改6孔線
*感溫線 : 1孔 (-)黑 , 2孔(+)紅
*加熱線 3孔,4孔 :綠,藍
*地線 5孔: 白.
*中間pin(6孔) : 空

賽威樂136 ESD 外觀

改公柄後成功融錫

公柄主要(+ , -  )正負PIN腳(感溫線用)
這接錯會燒壞發熱芯
(症狀是焊槍頭燒得通紅)

ˊ6孔公柄與賽威樂136 ESD PIN

ps.請教各前輩這恆溫落鐵頭為什麼不吃錫,
    要如何使用才能吃錫呢?
    我只會用goot的兩段焊槍.

補充內容 (2016-12-8 06:56 PM):
2016/12/08 補充說明
將加熱芯改用a1321型,
焊台已能正常運作,
建議直接購買仿白光907手柄來改,
就不用換加熱芯,
因大陸936手柄大部分是用a1322的加熱芯.

网友A:
恭喜 SANDY 有了此神器,想必日後維維修一定能如魚得水!
話說我有有一台同款式的,但一直未挪出時間來修改,或許想得太多了,想把它改的更完美,一直遲遲未動手,慚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 SANDY 有了此神器,想必日後維維修一定能如魚得水!
話說我有有一台同款式的,但一直未挪出時間來修改 ...

只可惜我不太會用..
哈哈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可惜我不太會用..
哈哈 ~~

借一下你的圖,使用很簡單的:
1. 是用來調溫,外圈是 攝氐, 需X10,例如你轉到35 則是35X10= 350度C
2. 是加溫狀況顯示,是雙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一下你的圖,使用很簡單的:
1. 是用來調溫,外圈是 攝氐, 需X10,例如你轉到35 則是35X10= 350度C
2. ...

強哥 謝謝你教導,
焊槍頭要如何會吃錫呢?
我沾焊油還是無法吃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強哥 謝謝你教導,
焊槍頭要如何會吃錫呢?
我沾焊油還是無法吃錫..

烙鐵有溫度嗎? 若沒,請檢查感溫線及加溫線,有可能接錯了?
你可用電錶分別量這兩組的電阻,感溫線阻值很低,約1歐左右,加熱線較高,約2.X 歐姆!
提供給你參考!
另外你在一樓說的熱電偶,其實正名應該是用來感溫的線,可能是 K-TYPE 線,它是將烙鐵頭的溫度感溫給主控板做進一步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鐵有溫度嗎? 若沒,請檢查感溫線及加溫線,有可能接錯了?
你可用電錶分別量這兩組的電阻,感溫線且很低 ...

烙鐵有溫度可融錫,
我只開到200度,
所以是溫度問題嗎?
感溫線未插電有量測過幾乎無電阻(指針式).

网友A:
另外,你的烙鐵頭,全都黑了,這可能是吃不上鍚的主因,我碰到這種情況,常:
1. 將烙鐵頭揰進鍚油中,看看是否會將氧化部份清除
2. 若1 還是不行,用美工刀刮烙鐵頭,再吃鍚油,但要注意,可能烙鐵頭上的保護膜就沒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烙鐵有溫度可融錫,
我只開到200度,
所以是溫度問題嗎?

個人直覺是烙鐵頭已嚴重氧化導致不吃錫,換個烙鐵頭吧!

烙鐵頭氧化~就算你開到450度C,不吃錫還是不吃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烙鐵頭,全都黑了,這可能是吃不上鍚的主因,我碰到這種情況,常:
1. 將烙鐵頭揰進鍚油中,看看 ...

第一次改時燒壞了.

這發熱芯原以為是k電偶,
拿到新的發熱芯.
但他是紅色線(+),黑色線(-),
所以應該不是k電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直覺是烙鐵頭已嚴重氧化導致不吃錫,換個烙鐵頭吧!

烙鐵頭氧化~就算你開到450度C,不吃錫還是不吃錫

原來如此,
感謝超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烙鐵有溫度可融錫,
我只開到200度,
所以是溫度問題嗎?

感溫線未插電有量測過幾乎無電阻(指針式).

請先確定,這組感溫線,阻值應該很低,接近短路!看你的情況好像是開路,可能是沒接好,這樣,溫度就不能調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改時燒壞了.

這發熱芯原以為是k電偶,

接線顏色廠商常常在變,用量的比較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可惜我不太會用..
哈哈 ~~

這台的規格說明是日本進口芯,應該是1321發熱芯,烙鐵頭氧化使用的是還原劑不是助焊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的規格說明是日本進口芯,應該是1321發熱芯,烙鐵頭氧化使用的是還原劑不是助焊劑。 ...

謝謝co大的教導,
能提供此台的規格說明嗎?
之前一直找不到相關的資料,
所以以高迪936公柄發熱芯為資料找尋.

剛剛拿出a1321發熱芯(之前賣家送錯),
說明書的感溫線無正負極之分,
這樣能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co大的教導,
能提供此台的規格說明嗎?
之前一直找不到相關的資料,

搜尋廠牌型號的賣家,良X  X興
內有介紹到60w日本進口發熱芯,有的是寫55w

以下是網路上搜尋到的相關說明,如有侵犯,煩請告知刪除

1323金属芯和国内所有1322陶瓷芯都是通用的,和1321发热芯是不通用的,主要区别在于传感器阻值,1322和1323都是2欧左右,1321的传感器阻值是在50欧左右,所以接上会有不恒温的结果,时间长了烧发热芯、可控硅或者是变压器。有些用户不能判断自己焊台是什么芯子,其实很简单就是1321芯体上开有一条槽,没有开槽的4跟线的陶瓷芯就是1322了,就可以用1323替代。

金属芯1323和陶瓷芯1322都是24V电压,4根接线都是分短的2根为发热芯(不分正负级)和长的2根为传感器(有正负极,如果接错会导致温度失控不恒温,一般现象是把烙铁头和钢管烧的通红)

由于936焊台每个厂家发热芯正负极的定义都不一样,如果要用1323代替1322一般采用的方法是:短的2根和以前的接法一样,长的2根先按长短接上,然后把温度调到200度最低,开机后如果不恒温,就把长的2根传感器线对调一下即可。
1321芯发热丝电阻:2.5-3.5欧,传感器电阻:43-58欧。接线均为两根红线(发热线),两根蓝线(传感器线),芯体较粗较短。1322芯发热丝电阻:16-17欧,传感器电阻:2-2.5欧。接线颜色不一,一般为三种颜色以上。两根较短线为发热线。较长线为传感器线。芯体相对较细较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強哥 謝謝你教導,
焊槍頭要如何會吃錫呢?
我沾焊油還是無法吃錫..

氧化和髒了,
插上電, 讓它達到 200 度以上, 用鉗夾它拿下來掉進涼水裏, (前題是先要解鬆/除鎖著焊槍頭的螺絲)
然係用沙紙包著它慢慢旋轉清掉髒物. (最好勿用上下移動方式清除髒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氧化和髒了,
插上電, 讓它達到 200 度以上, 用鉗夾它拿下來掉進涼水裏, (前題是先要解鬆/除鎖著焊槍頭的 ...

謝謝提供方法,
我再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強哥 謝謝你教導,
焊槍頭要如何會吃錫呢?
我沾焊油還是無法吃錫..

平常都使用便宜的木柄烙鐵,不吃錫的處理方式,就是通電情形下,將烙鐵頭插在松香裡面放著讓它燒一段時間。這時候松香會散發出味道,最好是開窗,人離開房間。之後回來都被松香洗得乾乾淨淨>>再上習很容易吃錫。陶瓷烙鐵是不是也能這樣做?可能要請有經驗的人提供意見。

松香很便宜中藥行或是化工材料行,買個10元用很久。

网友E:
烙鐵頭如果燒黑了,那一定上不了錫,我年輕時都是先不加溫,用細砂紙磨一磨,先把表面黑色氧化部份磨掉,然後上一點松香再插電,當烙鐵頭的松香開始因溫度溶化時就把焊錫加上試試能不能上錫,其實用烙鐵頭熔化錫線的溫度並不用太高,太高反而不上錫,以上的步驟可能要做幾次,如果覺得很麻煩也可以跟烏骨雞學姐買這種東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50942248663

現在的烙鐵頭如果不是買原裝的都很便宜,所以一般氧化了就換新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烙鐵頭如果燒黑了,那一定上不了錫,我年輕時都是先不加溫,用細砂紙磨一磨,先把表面黑色氧化部份磨掉,然 ...

wish大 謝謝你的教導,
我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的規格說明是日本進口芯,應該是1321發熱芯,烙鐵頭氧化使用的是還原劑不是助焊劑。 ...

感謝你的提醒、
心裡一直有疑惑、
設定最低溫、
總是一直加溫、
雖沒燒壞加熱芯、
但慢慢的會發紅、
燈也沒變化(移植是橙紅色)、
這幾天一直在找相關資料。
最後wish大的解惑、
提起勇氣改用a1321發熱芯、
讓我改好恆溫焊台、
現在已會吃錫(沒換焊頭)。

晚上再補招片…

也謝謝大家提供經驗給我。

网友F:
航空接頭ˊ6孔(電子材料稱金屬接頭6p長)

我猜是在大洋電子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航空接頭ˊ6孔(電子材料稱金屬接頭6p長)

我猜是在大洋電子買的

在桃園電子街買的。
因為說航空接頭,
店家都說沒這種物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提醒、
心裡一直有疑惑、
設定最低溫、

恭喜完修!因為看你的狀況很類似,才想起在以前公司有用過這一台。

楼主:
手柄改用a1321發熱芯
烙鐵頭已會吃錫(舊烙鐵頭未換),
改機成功...
建議手柄可直接買仿白光907改,
就不用換加熱芯..

a1321發熱芯外觀
紅色線2條為加熱線,電阻值約2.5~3.5歐姆).
藍色線2條為傳感器線(電阻式),電阻值約ˋ43~58歐姆
無正負極之分.

恆溫主機加溫中 : 橙紅色

恆溫主機達到設定溫度,停止加熱 : 綠燈+烙鐵頭吃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提醒、
心裡一直有疑惑、
設定最低溫、

我沒幫你解惑喔!我只告訴你別怕燒壞而已。
只是真奇怪,我當初換為什麼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沒幫你解惑喔!我只告訴你別怕燒壞而已。
只是真奇怪,我當初換為什麼可以呢? ...

WISH大 你忘記了,
你有提到如果換錯加熱芯,
可能是不加溫或不恆溫.
不會燒主機.
心中已有查詢相關資料約百分之85的把握,
經你一提醒,當然下手改機(不怕燒加熱芯).

當初你贈我時,
信心滿滿的想依樣畫葫蘆(這個我會),
那篇文章我重複看超過10次以上,
總擔心沒看到重點.
結果越改越奇怪(三種狀況都給我遇上了),
只怕胡搞瞎搞用壞了主機(可惜).
這次學習很多,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