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明基)型號:GL2240,送電啟動後,有一段背光無法亮...

楼主(2016-12-05):
來看本篇主角:BenQ(明基)型號:GL2240

如標題所示,有一段背光沒有亮起…
這多半是因為背光驅動板故障,不然~就是背光內部LED燈條有問題…?
所以~第一個步驟:當然是調整線路,改換裝一組背光驅動板來試點……

換是已經換了~也能驅動點亮背光…
只是~『那一段』依然還是沒有亮起……,這就沒轍了……

確定是背光源的問題~
當然也不是沒轍,唯一的手法就是要對面板做『侵入性的拆解查檢』,以前LCD螢幕時代,許多維修者會省去拆解面板,直接將CCFL燈管抽出來換裝…
現在!LED背光源,完全無法跳過這個拆解步驟、不適用的……

那怎辦…?就拆面板查看啦……
我一路拆解…來到面板後鐵板部位……

LED燈條,大都連接在面板後鐵殼部位,目的當然就是為了讓LED燈條作工後的熱能找到出口,說得『了了長…』,簡單點好嗎?哈哈…就是幫忙『散熱』啦~

正當我要再重新接入導線,試點LED燈條,要來查看是哪一段燈珠沒有作用時……
欸……,啊…這一個LED燈條銜接導線的PIN座怎麼不見了……
哇…工作桌面還找不到ㄋ……

正要往地面上查找時……
啊…哈…它竟然掉落在我的大腿上~真是巧啊……

這麼脆弱啊…也沒碰著到你,怎麼自行掉落了ㄋ……,這時…腦中的維修想法已經有了底…

不過…還需要再佐證一下是否正確…?
取來LED測試冶具試點看看……

由上述LED燈條測試結果~
本面板LED背光源採四段、四迴路LED燈珠,每一段測試結果都是OK的…
這樣的測試明顯告訴我,根本就是那一個LED燈條PIN座脫焊,所造成的接觸不良……
那麼…現在要怎麼把它的PIN座焊接回去…?
這一個燈條板片幾乎與面板後鐵殼一樣的厚度說…

這樣…當然可以直接焊回…
只是有兩個固定PIN座的接點焊接不到…,一定要將LED燈條片給解下才可以碰觸到焊接點…

還是要煞費苦心的將燈條片給慢慢解下……
我幾乎可以說它為:『薄如蟬翼…、吹彈可斷…』

還好~沒有在拆解過程中受到傷害,焊接好PIN座後,再一次的試點是可以全部點亮的……

組裝回面板~趕緊測試一下玻璃基板啦…

看來…我又可以安全下莊了……

排除故障後~繼續整新它的電路…期能『永保安康…』

OK的!整機組裝熱機了……

提供參考,請多指教!

网友:
LED測試冶具試點---看樣子右手拿筷子姿勢持探棒,左手持相機
辛苦了

网友:
永保安康,好

网友:
LED背光維修會慢慢愈多,看這個結構真的蠻抖的,一不小心可能就要換一條新的燈條了。
很詳細的維修文!讚!

网友:
恭喜完修,雖然出廠都有品管,不過這部品質也太差了吧!

网友:
小弟最近收到一台 Acer V243HL 也是相同的現象
本來也以為是燈條壞了
拆到面板後發現是 高壓板連接到燈條的 FPC 接觸不良,
造成其中一組 LED 不亮 .
擦拭後接回就正常, 軟柿子就沒有發維修文了.

网友:
背光驅動板真好用

网友:
要焊那個排線般的薄pin....天哪真是耗費眼力跟焊工
不過好處是原機零件修復....
改抽條led裝下去,改恆流版會不會比較快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