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O YI)電扇21段降速器 RA-21型電路基板之交流分享

楼主(2016-12-05):
拆開(MAO YI)電扇21段降速器RA-21型,取出其基板(如下圖片)
基板左上方為一橋式整流組,中間六個限電流電容器,右上方有一組自動保護電扇之繼電器迴路
圖片左方是電源線與電扇專用插座
基板下方有六個翹板開關,最右邊的是一個三段式的主開關,它可控制開啟降速或原速或關閉電源
另五個翹板開關,則分別是由1段,2段,3段,5段,10段,等不同段數的輸出電流所組成,可複選,可讓使用者自由選取1段~21段之降速電流,供電扇降速使用
圖片右下方有一微動開關則是斷電之用,
電容式全波形限電流使電扇降速,與使用電晶體切波使電扇降速兩者不同,前者不會有切波的低頻嗡嗡聲與電磁干擾,也不會改變電扇馬達本來的狀況,自行買電子零件回來自行組裝也可以,堅固耐用又不怕電扇短路,非常安全.

网友:
請問有線路圖嗎?可否公開造福痞酷群..謝謝

网友:
應該是利用控制通過的電容容量控制風力大小,電容越大,風量越大。

网友A:
請問用容抗調速有公式嗎,小弟家的吊扇,1速風大到桌上沒固定的東西吹光光,2速卻小到沒啥感覺,換過5線電容感覺沒啥改善

网友:
對岸找到的資料...

交流電機電容調速數學原理研究|共3頁
http://www.xueshu.com/jdkj/201607/21138777.html

單相電動機串接電容調速三速電路

單相電動機串接電容調速三速電路

電風扇用電容增加微風檔_電路

電風扇用電容增加微風檔_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用容抗調速有公式嗎,小弟家的吊扇,1速風大到桌上沒固定的東西吹光光,2速卻小到沒啥感覺,換過5線電 ...

5樓有圖.一般52吋以上.2速時-L-2.3要通.C1C2並聯.
會不會開關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