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文邦小蜜蜂"尊品"元件炸掉了

楼主(2016-12-05):
大家好,這一台小蜜蜂大約才使用半年,每天都會使用到
廠商來看的結果,說是使用非原廠的變壓器導致
廢話不多說 直接上圖~~
1.兩個疑問,原廠文邦變壓器也是12v,只是輸出只有0.2A,為何用一般12V的變壓器會炸掉?
我以為是12V都是通用的,只是我用2.5A的比原廠0.2A的充電效率更高更好。

2.看到圖片中的電阻(看起來是橘黑金金 3歐姆)整個都黑掉,而且元件炸到都脫落了
很想研究看看到底是什麼原因,我手邊另外一台也是文邦的麥克風,已經十歲了還沒壞
沒想到這台不到1歲就壞了,不曉得大家有遇過可能的原因嗎?

電路板全貌

電路板全貌

炸掉的電阻

炸掉的電阻

非原廠變壓器

非原廠變壓器

原廠變壓器

原廠變壓器

內部鋰電池

內部鋰電池

网友A:
依版規須註明 : 型號與品牌?

非原廠的變壓器雖然標是12V,
實際輸出可能大於12V很多,
你可以量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版規須註明 : 型號與品牌?

非原廠的變壓器雖然標是12V,

有喔~~我有注意板規
品牌是:文邦
型號是:尊品
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貼紙標註相關訊息了,所以我才用引號標註。

至於提到的非原廠輸出非12v,我晚點用電表來試試看
感謝提醒

网友:
基本上和電流是沒關連的,因為電流隨著負載而變,以你這台來說是2.5A 輸出,但實際上不會完全輸出所有的電流,應該是變壓器品質問題!
另外這類變壓器空載(未加上負載)及有加負載電壓會有所不同,一般來說,空載時電壓會比較高!

网友:
看外觀一個是傳統變壓器原廠
你用一個交換式變壓器去替代
特性完全不一樣燒毀當然是自己問題

网友B:
哈哈~
這家廠商實在太聰明了(或者該說 "賊" ?),
故意選用一個12V的傳統變壓器來當充電器用,
讓喜歡耍小聰明的消費者當場吃鱉,
卻又不會損壞產品和充電電池.
還蠻佩服這個開發人員

12V 直接充 7.4V, 若沒做限流保護, 電池肯定爆,
所以廠商選用一個只有 200ma 的變壓器, 並用一顆大瓦數電阻來消耗多出的功率,
雖然給12V的電壓, 但電流只有200ma, 給充電用, 多出的功率還在電阻的可承受範圍內,
雖然會讓變壓器處於工作極限, 但因選用傳統變壓器且電流不高, 變壓器的壽命, 還不會太早掛;
結果, 消費者用一個可提供大電流的變壓器, 扣除給充電用, 多出的功率絕對超過電阻的可承受範圍,
當然就爆了, 還好設計得當, 拿電阻當保險絲, 只爆電阻, 而沒爆電池, 真是個好設計.

這個做法, 不僅可讓變壓器壽命縮短, 又可強迫消費者只能向廠商買變壓器,
甚至還可收取人損維修費, 強

如果你選用 9V 的變壓器, 或許就可避免慘案發生;
不過若沒發生這個慘案, 也不會知道會有這樣的設計方式,
這也是給研發人員多一種設計方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喔~~我有注意板規
品牌是:文邦
型號是:尊品

你一定是得罪了這位版主:
專炸元件

圖四這種 12V 非原廠變壓器, 電壓通常會高一、兩伏以上
有些電壓甚至高到接近 20 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這家廠商實在太聰明了(或者該說 "賊" ?),
故意選用一個12V的傳統變壓器來當充電器用,

原來如此!!
長知識了~~這位小蜜蜂的苦主,因為爆掉所以又買了一台
當下我就拿變壓器比對一下,沒錯,都是12v的,但是電流0.2也太小了吧
現在手機充電器什麼的,從以前0.5A 1A 2A...等等~~0.5A都幾乎沒人要用了
經前輩這樣一解釋,整個豁然開朗~~真是太有趣了!!感謝感謝

這一塊市場其實也不錯,一台就要價快3000
裡面元件架構單純,電池都是鋰電也都撐很久,只是有些元件有時候會被磨掉,沒得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定是得罪了這位版主:
專炸元件

呵呵 希望不要~~
雖然不認識這位版主,可是很多次他都有回覆文章
很熱心解說,很清晰的分析,讓人覺得很暖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這家廠商實在太聰明了(或者該說 "賊" ?),
故意選用一個12V的傳統變壓器來當充電器用,

我本來想說電阻炸掉應該只是結果,要再去細查到底前面哪個元件輸出不正確
所以一直不敢貿然把電阻換過。

經過這樣一解說,也蠻佩服廠商這樣設計的
這位苦主也不是故意要使用非原廠變壓器
只是桌上的東西也不少,剛好也有另外一個變壓器是12v
她說看接孔一樣就插上去了,沒想那麼多
而且也不是一插上去就爆掉,也陸續用了幾次才故障

既然了解這個電阻就是保險絲的原理
去電子材料行找電阻換上就可以正常充電使用了
不過材料行沒有賣原本3歐1W的 所以我就買了個3歐2W的頂替著用 應該也是可用的

總之完修囉~~多了一個經驗值,感謝大家!

网友D:
傳統變壓器要壞很難
交換式故障應該最少五倍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本來想說電阻炸掉應該只是結果,要再去細查到底前面哪個元件輸出不正確
所以一直不敢貿然把電阻換過。

恭喜完修

這也要歸功廠商設計功力, 只損壞一顆電阻

那現在變壓器是使用原廠的? 還是原造成損壞的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這也要歸功廠商設計功力, 只損壞一顆電阻

是用原廠的喔~~本來原廠那顆變壓器就沒有壞(正如其他前輩提到的傳統變壓器不易壞)
只是桌上有好幾個變壓器,誤用了另一個也是12v 接頭一樣的,才導致於燒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傳統變壓器要壞很難
交換式故障應該最少五倍以上

Max大請教一下、如果分變傳統與交換式變壓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大請教一下、如果分變傳統與交換式變壓器?

同樣功率體積大重的就是傳統變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