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SANYO SMT-32HD3程序是那一位會員要的?

楼主(2016-12-05):
請問這SANYO SMT-32HD3程序是那一位會員要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329&highlight=SANYO

SANYO SMT-32HD3.rar (459.65 KB, 下載次數: 55)

网友A:
就是我呀!
不過我記得程序好像不只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我呀!
不過我記得程序好像不只一個

裡面有2個.U14.U15

网友A:
好的,我先重燒程序試試。
請問是有客人送這台電視給你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先重燒程序試試。
請問是有客人送這台電視給你修嗎?

是的.這台待機是藍燈恆亮.開機後藍燈閃爍.然後熄滅.

我這台是開機後無聲無影無背光.經檢查是電源板故障.12V及24V都沒有出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這台待機是藍燈恆亮.開機後藍燈閃爍.然後熄滅.

我這台是開機後無聲無影無背光.經檢查是電源板故障. ...

我這台好像是插電亮藍燈,再來不管按電視鍵或按遙控器完全無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台好像是插電亮藍燈,再來不管按電視鍵或按遙控器完全無做用

我的按鍵也不行開機~原來是按鍵氧化阻抗升高

888萬用遙控代碼是509

這塊電源故障率頗高.測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按鍵也不行開機~原來是按鍵氧化阻抗升高

888萬用遙控代碼是509

我當時測試電源板倒是正常的,我會再拿出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