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715T2828-4-FQ電源板

楼主(2016-12-05):
因剛入門,工夫粗淺請大大賜教
我想觸發這715T2828-4-FQ電源板測試,我要連接那支腳位
感激不盡, 謝 謝 !

网友:
先測試+5V是否正常,觸發腳位在power on/off

楼主:
+5V接power on/off嗎?

网友:
最好串一支電阻

网友A:
請勿必詳閱共同版規第三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勿必詳閱共同版規第三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請wish大注意錯別字的問題
"請勿必"翻譯成白話時,可解釋為"請一定不要"
如果改為"請務必"(請一定要),是否是符合 您想表達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wish大注意錯別字的問題
"請勿必"翻譯成白話時,可解釋為"請一定不要"
如果改為"請務必"(請一定要),是 ...

就不小心把"務"打成"勿",謝謝指正

网友:
在下也想知道如何觸發power on/off.{串一支電阻},我是新手, 請較前輩!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