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斷遥控器壞了

楼主(2016-12-06):
型號 sony tv rm-gd016
試過用手機照相機,遙控器頂端的發射器對準相機鏡頭,按鈕遙控手機螢幕沒有發光,
已清潔電池上金屬片,用表量了電容有3v電壓,
請問用照相機可以判斷遙控是壞?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有光就是有發射
有發射一般是好的

除非編碼錯誤這種很少發生

网友A:
電路板背面是否有電容斷腳,也要檢查!

网友B:
用照相機可以簡易先大概檢測一下遙控器

先看是不是發射管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照相機可以簡易先大概檢測一下遙控器

先看是不是發射管壞了

怎樣用數字表測量發射管?

网友C:
先用照相机测试一下,然后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樣用數字表測量發射管?

用直流電壓檔位
約可量到LED腳位的發光電壓 (於按按鈕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照相机测试一下,然后再说。

用照相機照過,發射管沒有發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照相機照過,發射管沒有發光

品牌與規格需放在主題上,
要修正,
不然會到資源回收區。

發射管沒有發光,
代表此零件故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照相機照過,發射管沒有發光

你用什么万用表,指针还是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万用表,指针还是数字?

數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品牌與規格需放在主題上,
要修正,
不然會到資源回收區。

發射管壞了,用另一遙控器發射管拆出來替換可以嗎?

网友:
曾經碰過電晶體掛點的情況。

网友:
一樣用二極管檔.只是一樣要用拍照功能看

网友:
從手機鏡頭+螢幕看不到遙控器發光,就是遙控器壞了! (不屬於按鍵接觸不良的故障)

但遙控器故障幾乎都是脫錫/脫焊....不一定是發射管壞了。
主要先檢查PCB板上發射管、電池的焊點有沒有脫焊....(樓主已排除電池焊點問題)

把遙控器摔到,在那PCB板發射管算偏重的元件,且只有2個焊點,可能摔到讓發射管脫焊,
再來就是更換遙控器電池,也可能影響到PCB板電池的焊點。

另外,因鎳氫或某些電池正極凸頭較短,也可能只是電池在搞烏龍...
遙控器塑膠外殼電池處和正極金屬有些厚度差,拆殼後裝凸頭較短的新電池,用三用電表檢查都正常過電,
但把外殼裝回去,凸頭較短的電池可能接觸不到遙控器的正極,又不過電了!
用手機鏡頭+螢幕,當然就看不到遙控器發射管發光!

若不是這些容易DIY解決的問題,再檢修下去的工時..........可能換一支遙控器比較快!

网友E:
發射管 = 紅外線二極體
怎麼判斷二極體好壞 = 怎麼判斷紅外線二極體好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射管壞了,用另一遙控器發射管拆出來替換可以嗎?

可以替換,
用數位相機拍,
有亮光代表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射管壞了,用另一遙控器發射管拆出來替換可以嗎?

当然可以,只要是红外发射二极管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發射管 = 紅外線二極體
怎麼判斷二極體好壞 = 怎麼判斷紅外線二極體好壞

最简单的方法:

      找一个好的红外遥控发射器,把红外发射二极管拆除,用连线引出两级,把待检测的红外发射二极管接上,按遥控器按键,发射二极管闪烁即为正常(用照相机或者摄像机的摄像头来看)。

楼主:
請問各位用照相機檢測發射管有沒橙閃亮,
是不是所有遙控用此放法檢測都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發射管 = 紅外線二極體
怎麼判斷二極體好壞 = 怎麼判斷紅外線二極體好壞

用數字表二極擋檢測發射管沒有阻值,是壞?

网友:
先解焊紅外線LED
用電表二極檔檢測
搭配相機查看
沒亮就是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路板背面是否有電容斷腳,也要檢查!

chaungch大你好
你所說的“是否有電容斷腳”
如是指上傳之附件圖片的話,
它是振盪器而並非電容哦…

网友:
只有"紅外線"的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用照相機檢測發射管有沒橙閃亮,
是不是所有遙控用此放法檢測都適用

[維修實例]GMI 8319-T數位電視盒之遙控器;無法遙控
http://bbs.pigoo.com/thread-61633-1-1.html

网友:
我只會用照相機照

楼主:
原來遙控器不良,按鍵有反應了,但有三個按鍵沒有反應,查綫路板觸點碳膜層有損壞,這樣怎樣修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來遙控器不良,按鍵有反應了,但有三個按鍵沒有反應,查綫路板觸點碳膜層有損壞,這樣怎樣修理? ...

你這就只是橡膠按鍵上的導電橡膠沒了,

鋁箔膠帶 or 錫箔紙+強力膠 or  鋁箔紙+強力膠 or  導電銀膠....
或把 紅字的部份做為關鍵字,自行搜尋。
把按鍵上的導電橡膠補回去就好了!

因為橡膠按鍵有彈性,要用有彈性的膠,不能用乾了以後硬化的膠。

雖然用久可能會再脫落....但若橡膠按鍵按久沒有流湯水水的,可撐好一陣子。

有些橡膠按鍵用久之後,就是會在接點處流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這就只是橡膠按鍵上的導電橡膠沒了,

用 鋁箔膠帶 or 錫箔紙+強力膠 or  鋁箔紙+強力膠 or  導電銀膠.. ...

你好
不關按鍵橡膠,是電路板碳膜二端不通電,是碳膜損壞。

楼主:
用鉛筆塗在碳膜上,按鍵有反應,不知可用到多久?

网友:
一、不是每台相機都能看的到紅外線,據說 apple 就看不到。
所以先找台好的遙控器,確定你知道發射時,紅外線看起來是怎麼一回事
再來試這台

二、先將電池端正負極短路,這種日系產品,用的很多都是自己的程式,這種mcu 有個特性
很省電、會當機,當他當機時,你怎麼換電池都沒用,直接將正負極短路放電最快。
(有些人遙控器失效後,換上新電池依舊無效就是這個原因)

三、將電池接上,測看看有沒有紅外線,有:救回來。沒有,將原本的軟膠拿掉,
直接拿廚房的鋁薄紙來壓,看有沒有反應:有:橡膠上的導電部份有問題。
沒有:下一步

四、這種電路很簡單,一般就四個 dip 元件,其它都smd ,兩個電池接點、震盪器、紅外線 led

紅外線 led:對準相機,拿三用電錶量二極體,直接touch led ,應該會亮
從相機看的到,就能判斷led 是好是壞:壞的,換掉(注意正負極) 好的,拿烙鐵重焊,有可能錫裂

震盪器:直接拿烙鐵重焊,有可能錫裂

至於 mcu ,最不容易壞的就是 mcu 了~~當然這個如果損壞,那就沒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不關按鍵橡膠,是電路板碳膜二端不通電,是碳膜損壞。

若PCB板上2B鉛筆撐不久,就只剩能用導電銀膠/導電漆了。

网友:
版主在臺北嗎??全新...1支100丟賀

网友:
自從手機有拍照功能用手機就能很方便測試了,但是因為現在某些廠牌的手機,紅外線會拍不到,所以做一個簡單小工具,方便檢測,現醜了

网友G:
我只知道,頻果手機不能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只知道,頻果手機不能拍

沒錯,正因為如此才製作一個簡單測試工具,省電,從主機板上汰換下來用的CR2032也裝上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