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m-32v37 電源板上zd1二極體短路,能否幫忙提供規格?

楼主(2016-12-06):
請教板上各位先進:
聲寶lm-32v37液晶電視電源板上的ZD1二極體短路,能否幫忙提供規格?
先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是穏壓二極體ㄡ,色帶看不清楚,不知電壓。

楼主:
是啊~傷腦筋

网友:
那就做線路分析吧!首先第一步,要先把電路圖畫出來……

楼主:
謝謝大家幫忙,換上5v稽納二極體,完修

网友:
若有在修電源板, 那如下圖POWER MOS 周邊基礎結構  該試著了解一下

使用5V 則G極電壓偏低  使DS導通電阻偏大   你剛換上的MOS溫度就會偏高

ZD 1 那個位置功能上是保護 MOS G 極,  在G極耐壓允許下 盡量高些, 讓DS導通電阻  一般就用15~16V ;

网友:
恭喜hct58929大完修

网友:
ZD1二極體短路, 會怎麼樣嗎,

楼主:
待機5v無法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