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固纬(GWINSTEK)LCR-916与亚博appa 703 这两个电桥哪一个更好?

楼主(2016-12-06):
固纬(GWINSTEK)LCR-916与亚博appa 703 这两个电桥哪一个更好?

亚博的官网做得很糟糕,几乎没有任何性能参数,无法对比,发个求助帖请教一下诸位同道。

楼主:
这两个乍看就是双胞胎,不知怎么回事这么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乍看就是双胞胎,不知怎么回事这么像。

看起來是同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同一支

不能只看表面,还要看内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只看表面,还要看内在。

我當然知道不能光看表面,這只是我的"個人認為"而已,要確定是不是一樣,只能看有沒有人買這兩台電表,而且還願意拆開拍照片貼上來。

网友B:
固緯產品 越來越多貼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當然知道不能光看表面,這只是我的"個人認為"而已,要確定是不是一樣,只能看有沒有人買這兩台電表,而 ...

说得对啊,我也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緯產品 越來越多貼牌的了

这两个产品看外形跟安捷伦1733C(收购台湾富贵后退出的)也很像,不知道是否也有某种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緯產品 越來越多貼牌的了

這是快做不下去的前奏,沒錢開發新產品就乾脆貼牌,最後大家買別牌還比較便宜

楼主:
我发这个特的目的:就是想弄清楚,究竟是谁给谁代工。

网友C:
一般電路板上都會有記號,買一台來拆看看不就知道了?

順帶一提,這個級數的手持錶我已經有了,所以請別找我跳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電路板上都會有記號,買一台來拆看看不就知道了?

順帶一提,這個級數的手持錶我已經有了,所以 ...

這個級數的手持錶你已經有了,是指这两个型号的手持表你至少已经有一块了?

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把你的表拆开晒图看看可好?

网友D:
樓主所謂的"更好"是啥 意思,儀器用久了,常會覺得只有適合的,沒有更好的!
你也可以參考廠商的說明及規格書!提供給你做參考!
另外要人拆給你看,個人感覺有點強人所難,不是很恰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所謂的"更好"是啥 意思,儀器用久了,常會覺得只有適合的,沒有更好的!
你也可以參考廠商的說明及規格 ...

可能每个人的实感受不同吧,仪器仪表和工具与喝茶非常相似,刚开始喝茶不觉得,随着茶叶质量的不断提升,以前自己喝着很不错的茶,已经难以下咽了,会越喝越好,根本就回不去了。

我只是一说,并无强求的意思。

网友C:
手持式四線,頻率固定五檔 100/120/1K/10K/100K Hz 不可調。

DE-5000 本站已有討論,拆機圖也有很多,應該是不須要我再班門弄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持式四線,頻率固定五檔 100/120/1K/10K/100K Hz 不可調。

DE-5000 本站已有討論,拆機圖也有很多,應該 ...

你不会是说:固纬(GWINSTEK)LCR-916与亚博appa 703和DE-5000 一样,是同一个技术方案?

网友E:
請問各位前輩這個級別的LCR表入手價大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各位前輩這個級別的LCR表入手價大約多少

没有内部拆机图,或者说我没有看过内部拆机图,固纬(GWINSTEK)LCR-916与亚博appa 703这个级别无法回答你

你买电桥的主要用途是什么,你要报出需求和用途才好给你建议,明白?

网友E:
小弟修東西都是修興趣的,所以太貴的儀器買不下手,原則上單價大於台幣2000元大概就是看看了

會對LCR表有興趣是因為之前團購的電晶體測試儀沒有內建保護電路,使用上常常怕忘了放電燒表

网友E:
題外話,請問FREQ按鈕是測頻率嗎,小弟對這塊有興趣是因為晶振好壞除了直接代換就是上示波器,可是前輩開釋過,示波器測頻原則上是1/10,以常見的13M晶振來說,等於要150M的示波器,用不起啊

楼主(2017-01-22):
引用 网友E:
小弟修東西都是修興趣的,所以太貴的儀器買不下手,原則上單價大於台幣2000元大概就是看看了

會對LCR表有 ...

會對LCR表有興趣是因為之前團購的電晶體測試儀沒有內建保護電路,使用上常常怕忘了放電燒表

上述与你对LCR表有兴趣似乎没有任何关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題外話,請問FREQ按鈕是測頻率嗎,小弟對這塊有興趣是因為晶振好壞除了直接代換就是上示波器,可是前輩開釋 ...

請問FREQ按鈕是測頻率嗎

数字电桥不是测试频率的仪表,测试频率请考虑频率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題外話,請問FREQ按鈕是測頻率嗎,小弟對這塊有興趣是因為晶振好壞除了直接代換就是上示波器,可是前輩開釋 ...

FREQ的按鈕是在變換測試LCR 零件的頻率,例如你要測一個電容在100Hz、1KHz、10KHz甚至100KHz的特性是不同的,而一般的簡易電容表則無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題外話,請問FREQ按鈕是測頻率嗎,小弟對這塊有興趣是因為晶振好壞除了直接代換就是上示波器,可是前輩開釋 ...

13MHz的頻率用20MHz 示波器就足夠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7748-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8816-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3805-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38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