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PQ4242顯示異常

楼主(2016-12-06):
各位大大,手頭上有一台BENQ PQ4242一開機就呈現以下畫面,想請問是面板問題還是T-CON問題??還是別的問題呢??

一開機所呈現的畫面

開機2秒後

開完機後就一直呈現這畫面

网友:
應該是面板壞了,沒的醫

网友:
120hz 的面板~
應該不好修~
找人修修看吧~
不過現在電視很便宜~
換一台比較快~

网友:
明顯是面板掛了 !
維修不划算,直接換一台比較省事~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回答~~!!
那這台拆一拆當零件賣了!!

网友:
面板掛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