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G41-M電源指示燈恆亮[已解決]

楼主(2016-12-08):
P5G41-M 插上POWER 就直接啟動,但無畫面, 按PW-SW開關.大約過十秒後有畫面.使用也正常,只是關機後.CPU風扇持續轉-螢幕畫面消失

之前拜讀chiyimonitor大大"ASUS P5K PRO 與 ASUS P5G41-M 維修"發現故障問題好像一樣,量822真的另一邊接近 0 V,換822後接上電源不會自動啟動,風扇也不轉,但是電源指示燈恆亮,按PW-SW開關啟動後量822另一端還是接近 0 V ,HD 的 LED 會微亮,換兩次822結果都一樣 ,關機後.CPU風扇會停止不轉,螢幕畫面也消失,但電源指示燈繼續恆亮,而且每次重開機,BIOS的日期與時間都會跑掉,更換電池還是一樣,敬請chiyimonitor大大及各位前輩大大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A:
1."按PW-SW開關啟動後量822另一端還是接近 0 V "-正常的.啟動後此處電壓就應該是低電位
2.POWER LED先不理它
3.CLRTC JUMP處是否有接近3V電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按PW-SW開關啟動後量822另一端還是接近 0 V "-正常的.啟動後此處電壓就應該是低電位
2.POWER LED先不理 ...

你是要LZ先確認電池座有無問題

如果正常再check周圍零件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PW-SW開關啟動後量822另一端還是接近 0 V "-正常的.啟動後此處電壓就應該是低電位
2.POWER LED先不理 ...

CLRTC JUMP處是否有接近3V電壓?
請問是量Ultraman大大所說的電池座嗎?我量過有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LZ先確認電池座有無問題

如果正常再check周圍零件對嗎?

以維修順序來說.電池座檢查絕對是第一個優先.只是我習慣測量Clear CMOS處的JUMP.因為如果電池正常.3.3V的電壓會經過電阻與二極體來到此處.若有.就不用檢查電池.若無.則從此處查回去.因為LZ已經換過電池.所以我建議他從此處切入 By the way 華碩有一批電池座很容易接觸不良.超人大.你也知道對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CLRTC JUMP處是否有接近3V電壓?
請問是量Ultraman大大所說的電池座嗎?我量過有3V ...

附上兩張圖

楼主:
報告chiyimonitor大大 , 因為白天還有工作,所以都要偷偷地跑回來量測,主要是chiyimonitor大大您分享的有如看圖說故事,讓我這個初學者比較容易理解與上手,非常感謝

CLRTC JUMP有3V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chiyimonitor大大 , 因為白天還有工作,所以都要偷偷地跑回來量測,主要是chiyimonitor大大您分享的有 ...

1.拔掉電源線.等5-10秒讓所有餘電釋放
2.JUMP要插.但你要想辦法測量到中間腳的電壓.注意.此時電源應該已經拔掉
3.電池必需裝上.此時測量JUMP中間腳.如果也有3V.那應該就是南橋虛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拔掉電源線.等5-10秒讓所有餘電釋放
2.JUMP要插.但你要想辦法測量到中間腳的電壓.注意.此時電源應該已 ...

拔掉電源線放電後測量居然是1.2V,壓一壓電池再量變0V,我想應該找到問題點了,是電池座接觸不好的原因,猜想可能是電池座的負級長久壓著已失去彈性造成接觸不良,把它扳高些裝上電池再測量,3V出現了,測試後BIOS的日期與時間都正常,謝謝chiyimonitor大大指導

對了,剩下電源燈恆亮的問題,不知還有沒有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拔掉電源線放電後測量居然是1.2V,壓一壓電池再量變0V,我想應該找到問題點了,是電池座接觸不好的原因,猜想 ...

電源燈就........放它去吧.^_^

网友C:
這是每台主機板,都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燈就........放它去吧.^_^

收到,了解,謝謝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每台主機板,都有嗎

基本上都有.大同小異而已.

网友D:
有關電源指示燈,可看看:
印像中這板子,好像是這樣.
+PLED 經電阻從 +5V Dual 來的 .
-PLED 連接到一顆管子, 好像在SATA 旁的 , 查一下這顆東西的相關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關電源指示燈,可看看:
印像中這板子,好像是這樣.
+PLED 經電阻從 +5V Dual 來的 .

謝謝kafachan大,我稍微給它改了一下,直接從5V電源那邊拉線加個電阻就解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kafachan大,我稍微給它改了一下,直接從5V電源那邊拉線加個電阻就解決

恭喜完修.幫你修改標題"已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幫你修改標題"已解決"

謝謝chiyimonito大,有兩位朋友電腦BIOS時間與日期也是會跑掉,我是現學現賣都用chiyimonitor大教導的方式很快就找到毛病,也真巧,都是同廠牌且原因也都跟我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