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X400, WIFI 卡 INTEL 512AN 装上了没反应

楼主(2016-12-08):
老同学拿来求助的, 实验过, 她的WIFI 卡装到自用的ACER笔电,可正常使用,确认WIFI卡是好的
再换自用的WIFI卡到她的那台, 还是没出现
怀疑底板有问题, 拆了, 看起来无烧痕迹, 来电有的, 不过零件都很小
看看能否找到电路图
哪个大侠给支个招
谢谢

MSI X400 WIFI NG

MSI X400 WIFI NG

网友:
(硬體方面)

如果這筆電~"僅"~wifi卡抓不到無使用wifi

已過保產品超過三年以上產品,我會建議user直接改用USB 無線網卡

既不會造成拆裝時的二次傷害,又不用多花維修費用

***USB無線網卡~~~也能適用桌機.....等設備.

=============================

(軟體方面)

另外我也遇過driver安裝錯誤 or 不明原因導致driver錯誤,抓不到wifi卡

或是"自己"重新安裝作業系統(非用原廠還原光碟or硬碟內建還原檔)~~"未安裝"~~該筆電專屬無線網路公用程式
僅安裝wifi卡driver,結果一樣是無法啟動wifi功能

END

网友:
微星一些機種要安裝原廠快捷鍵軟體,才能打開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