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CMV 225A工廠模式,數值不知正確嗎?

楼主(2016-12-08):
CMV 225A工廠模式 圖1 跟 圖2 那張的數值才正確,如果數值異常要如何調整呢?
我的營幕CMV 225A是圖2 的數值不知正確嗎?
圖1

圖2

网友A:
1.要先釐清你到底未何要進工廠模式作啥設定?

2. R G B 只是三原色, 沒有多大的影響

3.一般來說 白平衡 or eeprom init 才是工廠模式有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先釐清你到底未何要進工廠模式作啥設定?

2. R G B 只是三原色, 沒有多大的影響

因為影像有點奇怪,想說是不是工廠模式有問題。
因我的營幕是圖2(ADCOFFSET和ADCGAIN)這二個數值與圖1有點誤差,想說會不會這出錯。
所以想先請教一下,不敢隨便亂更改,如果要更改要如何做。

网友:
小弟覺得這個畫面.應該不是工模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影像有點奇怪,想說是不是工廠模式有問題。
因我的營幕是圖2(ADCOFFSET和ADCGAIN)這二個數值與圖1有 ...

若你的螢幕畫面是滿滿垂直白線(就圖片所顯示)

這個問題是屬於"硬體問題"

請先拆開check排現有無氧化

网友:
如果問題是垂直線條的問題,那應該不是進入工模能搞定的
首先你要先拆開CASE再去做檢測

楼主:
現在畫面變這樣,但顏色還是有點奇怪,我把營幕的色溫調在SRGB和6500K時就成現以下畫面。
但在7500K和9300K時就會好一點,還有營幕畫面會有點閃爍,無接信號源背光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