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42W6000D,電源板故障

楼主(2016-12-08):
大家好

我的「奇美TL-42W6000D」電視,電源板故障,保險絲燒毀,更換保險絲後上電源也馬上燒毀,請問大概的檢查方向,或是可以報價維修費用,謝謝

補充內容 (2016-12-13 11:50 AM):
「lu6666大大」說:那顆是橋式整流器,雖然是由二極體組成,怕新手不知道還是建議您修改一下。
感謝您的提醒

网友:
我只知道檢查那顆黑色,四支腳

网友A:
那個叫 二極體 ,請參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叫 二極體 ,請參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感謝您的資訊,仔細的來看這個教學

楼主:
RE: 奇美TL-42W6000D,電源板故障 (已完修)

感謝「 雨知波大大」的資訊,更換了二極體,就正常了

第一張是故障的零件
第二張是更換後
第三張的焊接功力太弱了
第四張測試正常

网友B:
烙鐵的溫度或瓦數不足,焊點不及格。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n_116|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 雨知波大大」的資訊,更換了二極體,就正常了

第一張是故障的零件

那顆是橋式整流器,雖然是由二極體組成,怕新手不知道還是建議您修改一下。

网友:
恭喜lujou大完修

网友:
橋式整流不良.

网友D:
真是神準...請問下期樂透出幾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鐵的溫度或瓦數不足,焊點不及格。

自家用的就標準降低,也怕焊太久溫度太高損害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顆是橋式整流器,雖然是由二極體組成,怕新手不知道還是建議您修改一下。

收到,謝謝

楼主:
這是「雨知波大大」的指引n_116|

楼主:
還好只是這顆故障,換好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神準...請問下期樂透出幾號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