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聲寶冰箱上冷下不冷

楼主(2016-12-08):
請問各位大大一下有霜傳統冰箱上冷下不冷出甚麼問題-.-

网友:
有可能是因為冷凍庫不除霜
造成結霜嚴重堵住風孔
冷凍庫的風無法送到冷藏

网友:
爬文就有答案

网友:
這是有霜冰箱,也就是沒有自動除霜功能,你有定期手動除霜嗎 ?

注意一下壓縮機是否會運轉不停,是否沒幾天霜就結很厚了 ?

可以照一下冷排結霜狀態照片嗎(清晰一點的) ?

网友:
看冷凍庫內壁結霜是否太厚及冷藏室冷凝管結霜是否太厚 (要手動除霜  除霜按鈕或拔掉插頭)
主要是除霜後 看冷藏室會不會冷
1. 冷藏室會冷 (又定時除霜)
2. 冷藏室2-3天後 又不冷  再次除霜 注意冷藏室會冷了壓縮機有無停止 如沒停止注意調溫器
3. 除霜後一樣不冷 冷媒不足或冷凝管阻塞 最嚴重壓縮機老化

楼主:
冰箱內圖片

网友A:
tsao0427 兄 意思應該是要你照不冷時的照片 不是除霜後的 (要未除霜時有結霜的)
還有 最主要是要冷藏室的冷凝管圖片 從冷藏室由下往上照冷凝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ao0427 兄 意思應該是要你照不冷時的照片 不是除霜後的 (要未除霜時有結霜的)
還有 最主要是要冷藏室的 ...

大大你好這是塑膠全包覆沒有你說得冷凝管..謝謝

网友:
1:冷凍庫嚴重結霜賭注通往送風至冷藏庫通風口,A:拔掉電清空冷凍庫等退霜完全B再復電冷藏應該會有冷風
2:如一個月後冷藏又不冷就除霜加熱控制有問題(控制板故障或量加熱器電阻和保險絲)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這冰箱上下層無通風口也沒溫度保險絲..能看到就只有冷藏的調溫器..調溫器只有溫度調高跟調低還有壓縮機全關..後面只有能看到壓縮...謝謝...

下面冷藏

下面冷藏

网友:
希望大大能遵守版規
請參考共同版規第3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這冰箱上下層無通風口也沒溫度保險絲..能看到就只有冷藏的調溫器..調溫器只有溫度調 ...

照片不是很清楚,很像是冷藏室蒸發器被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不是很清楚,很像是冷藏室蒸發器被拆掉了。

對不起蒸發器在裡面謝謝

楼主:
在一次無解

网友:
看一下冷凍庫吹往冷藏室的風扇有沒有壞掉了?
前一陣子才修我家的冰箱,發現是風扇的變壓器壞了,風扇沒動。
所以只有冷凍庫有冷,冷藏完全沒冷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