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拆卸上了錫的繞線(Wire Wrap)?

楼主(2016-12-08):
最近在拆老音響機板常遇到如下圖的繞線柱,而且還上了錫,

我這樣做正確嗎?
Q1.未上錫的繞線,用尖嘴鉗慢慢一圈一圈解開?
Q2.有上錫的繞線,焊槍加熱後吸錫線慢慢吸?

還是狠下來線剪掉,重繞?

网友:
這東西要作什麼用

楼主:
一種接線方式,現在PCB比較少用了,都用公&母端子連接,
不過音響跟通訊上還是有人用。

這圖是繞線工具,拆卸不知可用否? 而且也不打算買因為很少用。

网友A:
繞那麼多圈其實沒有意義,一圈就夠了

网友B:
這東西在下有遇過,有一些舊的電路板用這個方式代替JUMP套,但是在下遇到的都沒有上錫.
專用工具一頭是卷線用,而另一頭就是拆開用,已經上錫的話可能要配合熱風槍了....

网友C:
剪線  解開焊住錫的線頭   或是不剪線  慢慢拉線   注意只能加熱要解開的部分

為什麼要纏住  為了 保證不鬆脫     震動/高溫/客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繞那麼多圈其實沒有意義,一圈就夠了

這應該有SOP規定吧? 繞一圈就失去它意義..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東西在下有遇過,有一些舊的電路板用這個方式代替JUMP套,但是在下遇到的都沒有上錫.
專用工具一頭是卷線用 ...

上錫的真是搞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剪線  解開焊住錫的線頭   或是不剪線  慢慢拉線   注意只能加熱要解開的部分

我一開始就是這樣搞...解一個我就放棄了,太累了

楼主:
我最後這樣搞上錫的繞線:
   1.不下錫,不解舊線了,直接剪線
   2.因為繞線柱很長,直接在舊線上端重繞

解一個要花30分鐘,沒耐心了,直接亂搞,很醜...反正在蓋子裡面。
要是我遇到底下這種板,保證整個板放棄
Computerplatine_Wire-wrap_backplane_detail_Z80_Doppel-Europa-Format_1977_(close_up).jpg

网友:
先吃點新錫上去再用吸錫棒吸掉多數的錫。
拿小尖嘴反方向旋轉將線拉長出來,錫很軟又吸掉大部份後幾乎可以忽視其存在很容易將線退出來。

以前做數位電路實驗板常用這種繞線槍,免焊接拆裝都很快速,但因成本高與體積大所以被淘汰了,
因為是長腳是鍍金 OK 線是銀線且每圈都有四個良好的接觸角所以只要是用合格的繞線槍做出來的不用太擔心日後氧化接觸不良的情況。

現在的省電燈泡裡面的燈絲四個接點也是這樣繞線來連接 PCB。

网友:
總結:所有接觸點經不起時間(熱漲冷縮)的考驗,有良心的設計,是要讓您用更久?

网友:
麻煩是有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