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Satellite L740-03E00E i3-2330M 求bios

楼主(2016-12-08):
本來不顯示,更換電容,後bios變成這樣…找不到檔案,google下載來的都是4608不是4096,請問可直接燒錄嗎?感謝大大…

補充內容 (2017-1-17 12:05 AM):
巳棄修,感謝大大的幫忙…

网友:
你發錯區了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請問要發哪區,感謝!還有有3個檔,我該怎麼燒錄呢?感謝您…

楼主:
啊!看到了,怎麼轉去筆電求助區呢?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請問要發哪區,感謝!還有有3個檔,我該怎麼燒錄呢?感謝您… ...

你不是要4MB那個就先燒那個看看

楼主:
感謝大大…幫我移主題,感恩…

楼主:
又來求助各位大大了…這個bios 該燒在哪個地方呢?我燒在左邊那個,還是不顯示…又發現右邊也有一個…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來求助各位大大了…這個bios 該燒在哪個地方呢?我燒在左邊那個,還是不顯示…又發現右邊也有一個…感謝 ...

一個4MB 一個512K很容易辦別 上面不是有ID編號 一個U13 一個U6001 看你主板上的編號該燒那個檔案

楼主:
恩恩。看到了,感謝!再感謝!

楼主:
怎麼都燒不進去,這ic會容易壞嗎?

网友:
你把芯片上面的編號打上來

楼主:
燒進去了,但這點焊壞,求大大幫忙如何飛線,感謝!

楼主:
W25X40BVSIG

网友:
自己看第5腳跑去哪R261可能在附近或 EC第87腳附近 找一下有沒有R261

楼主:
焊好了,可過電,風扇會轉,但還是不開機…螢幕不亮了,硬碟燈亮一下就滅了…又被我修壞了…再來不知要從哪裏查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好了,可過電,風扇會轉,但還是不開機…螢幕不亮了,硬碟燈亮一下就滅了…又被我修壞了…再來不知要從哪 ...

你的故障是原本開機就不顯
所以把大電容更換成小電容 後刷了BIOS就變成上面原因 有外接顯示士器看看嗎
因為沒恆流源供應器不好判斷

楼主:
原本開機會顯示,但會當機,所以換小電容,換完後變成不顯示…外接一樣不顯示…硬碟燈亮一下就滅了,所以應該不是顯示屏的問題…傷腦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開機會顯示,但會當機,所以換小電容,換完後變成不顯示…外接一樣不顯示…硬碟燈亮一下就滅了,所以應 ...

4MB是燒x32那顆,
用夾的讀取和燒入不準吧

楼主:
大大,請問如果這二點短路的話,會有關係嗎?有可能會燒會哪裏呢?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開機會顯示,但會當機,所以換小電容,換完後變成不顯示…外接一樣不顯示…硬碟燈亮一下就滅了,所以應 ...

東芝聽說換一般的電容會不開機 有專用的鉭電容
這個就有待版上高手解答了

楼主:
這兩顆保險絲會一直燒掉…換了,插電開機就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顆保險絲會一直燒掉…換了,插電開機就燒了…

給你電路圖

C442那幾顆跟大電容是相同線路有可能會燒CPU 上面兩顆一直燒掉的電容看不清代號

Toshiba Satellite L700 QUANTA TE5D.pdf

899.3 KB, 下載次數: 29

楼主:
補上代號

网友:
檢查PQ41 PQ42 PQ44 PQ45
PU9 SL95835HRTZ-T的基本上電條件 20腳19v,19腳5V,26腳5V,6腳3.3V,3,4,5腳1.05v
大電容改小電容可能要拆下來測量是不是有短路或焊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