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板蜂鳴器不夠大聲,可以利用LM386擴增嗎

楼主(2016-12-09):
各位大大好
                先前小弟公司買了一台電子秤,其中內建蜂鳴器(崁入電路板)過於小聲(生產線噪音太大)
                想將蜂鳴器改成聲音更大聲&LED燈光提示,並且獨力拉出主機外
                 但對電路板改造不是很有把握,
                特別上網尋求各位大大意見與指教,拜託各位大大指導一下
輸入電壓:11OV
輸出電壓:7.5V
蜂鳴器:一般市售12V&24V

以下為主機內電路板相關圖片,請各位參考
圖1 輸出入電壓 7.5V

圖二電路板

圖三 腳位

請問可以利用LM386工放應用嗎?需要再加電阻嗎?如下圖電路可以成立嗎?

网友A:
變壓器的輸出是AC 7.5V喔, 電路板上還有整流電路.
1.有示波器嗎?看一下驅動訊號的型式.
如果沒有示波器,首先要知道內建蜂嗚器是哪一型的,即有內建驅動電路還是沒有?
2.看看它有沒有限流電阻.
3.直接把它拉到外面聲音還太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的輸出是AC 7.5V喔, 電路板上還有整流電路.
1.有示波器嗎?看一下驅動訊號的型式.
如果沒有示波器,首 ...

大大您好:
            1.蜂鸣器是直流无源
               2.限流電阻看不太出來,可以指導怎看迴路嗎?
            3.因為產線真的有點吵,所以還是要追加大分貝蜂鳴器
         請問我利用LM386可行嗎? 迴路如附圖正確嗎?
以上 再麻煩幫忙 感謝

网友B:
用 LM386 與紙盆喇吧的音壓太小,沒有路用!

如果需要很大很大聲可以買聲光警報器來加裝,這種是壓電元件、擴散號角與共鳴箱。
音壓可以超過 120 分貝以上,買 DC12 規格的只要改變電壓就能控制音量的大小。

最簡單的方法是去電子材料行買幾顆不同大小的蜂鳴器來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LM386 與紙盆喇吧的音壓太小,沒有路用!

如果需要很大很大聲可以買聲光警報器來加裝,這種是壓電元件 ...

請問如何與電路板訊號(蜂鳴器響)連接? 須要加電阻之類的?
可以提供改造迴路嗎?
以上 再麻煩了 感謝

网友B:
原機電路板的蜂鳴器正接點需要加裝一個電阻 10K 與一顆 NPN TO-92 的小電晶體。
聲光警報器的負端接電晶體 C 腳,正極接 5 到 12V 電源。
整體的連接方式如同使用電晶體去推動繼電器一樣,只是繼電器改換成聲光警報器而已,保護二極體也要並聯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機電路板的蜂鳴器正接點需要加裝一個電阻 10K 與一顆 NPN TO-92 的小電晶體。
聲光警報器的負端接電晶體  ...

大大您好:
                剛剛上網找到一款110V(12V)-LED警報器,再依照大大指導回路
         如下圖,再麻煩指導是否正確 謝謝

版本一

版本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剛剛上網找到一款110V(12V)-LED警報器,再依照大大指導回路
         如下圖, ...

先了解蜂鳴器是不是直接加電壓就會動作?還是需要加上交流信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剛剛上網找到一款110V(12V)-LED警報器,再依照大大指導回路
         如下圖, ...

版本一不能用,AC110V 直接接進去電晶體馬上燒掉。
版本二的的電晶體 E 腳與 PCB 地端沒有連接,且使用普通整流二極體就好不要用穩壓二極體。

這種 LED 警報器的音量也不會大,裡面的蜂鳴器與原本基板上的是一樣的。

网友:
你要先確認原本的蜂鳴器是自激式, 還是他激式?
連驅動方式都不知道, 沒有人能給你正確建議.

自激式: 只需給直流電源(電壓固定)就會發聲, 聲音單調, 音量固定, 比如嗶嗶聲.
他激式: 必需給聲音訊號(電壓會變動), 音調可變化, 可調音量, 比如音樂聲.

如果還無法判斷, 用三用電表DC檔量蜂鳴器發聲時, 兩腳的電壓,
電壓固定的, 就是自激式; 電壓會變動的,  就是他激式.

量好後, 順便告知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一不能用,AC110V 直接接進去電晶體馬上燒掉。
版本二的的電晶體 E 腳與 PCB 地端沒有連接,且使用普 ...

真的很感謝大大這些指導
以下是經過整理後迴路,再麻煩幫我確認一下
1.整流二極體使用1N4004 整流二極體可以滿足嗎?
2.蜂鳴器有找到號稱高分貝式樣
另外可否在蜂鳴器正極追加個可調式電阻(目的可調整蜂鳴器大小)
建議什麼型號比較適合呢?50K適合嗎?
如果都沒問題的話,小弟就馬上買料才改造
真得很感謝大大幫忙

圖一蜂鳴器-型號

圖二迴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很感謝大大這些指導
以下是經過整理後迴路,再麻煩幫我確認一下
1.整流二極體使用1N4004 整流二極體可 ...

不管原機板的蜂鳴器的訊號是 DC 還是 AC 都有辦法改成驅動外部蜂鳴器,許多人都叫你先確認原蜂鳴器是什麼種類,才能給你正確的接線方式。

為了方便起見外部蜂鳴器要找加 DC 就能動作的形式,拿個 9V 電池就會動作的那種,否則還要自己做震盪驅動線路。
蜂鳴器要改變音量不能串 50K 這麼大的電阻,只能利用改變電壓例如用 LM317 去調整。

蜂鳴器的種類不多如不了解請到實體電子材料行去買,可以先問老闆再實際通電測試看音壓是否符合要求再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1.蜂鸣器是直流无源
               2.限流電阻看不太出來,可以指導怎看迴路嗎?

如果對電路不瞭解的話還是別改,免得弄壞東西。
沒有相同的東西,無法確實跟你說怎麼做。
不然可以問問原廠看看有沒有解決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原機板的蜂鳴器的訊號是 DC 還是 AC 都有辦法改成驅動外部蜂鳴器,許多人都叫你先確認原蜂鳴器是什麼 ...

目前手上準備改造的蜂鳴器可直接用9v電池動作,不須額外震盪驅動線路,
基本上確定好蜂鳴器類型,依照大大指導的迴路應該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原機板的蜂鳴器的訊號是 DC 還是 AC 都有辦法改成驅動外部蜂鳴器,許多人都叫你先確認原蜂鳴器是什麼 ...

大大您好:

              這幾天跑去電子材料店買了些材料,最後整理一下電路(電晶體c1815)
              可否幫我確認一下,拜託你了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這幾天跑去電子材料店買了些材料,最後整理一下電路(電晶體c1815)

不保證能動但一定不會燒零件,因為許多人建議你先確認 PCB 的蜂鳴器輸出是什麼訊號你都沒做,所以只能假設是直流訊號輸出才搭配此線路。

此 PCB 的蜂鳴器輸出 "-" 應該就是 GND,就應該接到電晶體的 E 腳。
此電晶體開關線路原本應該搭配較大電流動作的高音壓聲光警報器如 4 樓圖片那種。
你想用的卻是微小功率的蜂鳴器就不必那麼麻煩,電晶體都能省略了此蜂鳴器直接接 PCB 就好了。
所以在 4 樓我就說過請去買一些不同大小的蜂鳴器來換看看,看哪種最大聲就結案了。

大家手邊都沒有你這種 PCB 無法直接給正確答案,你必須自己動手做一些量測或實驗才會有正確方向。
電子電路百百種,在網路上很難直接給答案,更何況你只有些許的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保證能動但一定不會燒零件,因為許多人建議你先確認 PCB 的蜂鳴器輸出是什麼訊號你都沒做,所以只能假 ...

謝謝大大指導~~
蜂鳴器部分有參照10F大大方式測試,應該是他激式: 必需給聲音訊號(電壓會變動), 音調可變化, 可調音量, 比如音樂聲.(電壓約6V上下跳動)
若不是直流訊號下,大大提供迴路是否還需要另外調整呢?
警報器是採用大電流動作的高音壓聲光警報器,(因為迴路還沒明確是否成功,所以還沒有去購入(單價高),想先行用手上蜂鳴器測試,)
並不如圖中小型蜂鳴器所示~敘述不明處,很抱歉~~
再麻煩大大了 很感謝~~

网友B:
他激式理論上有個振盪源(MCU 產生的也是),還要有諧振線路才能壓電讓蜂鳴器變得更大聲。
諧振線路與震盪頻率與壓電蜂鳴器的尺寸有關,看起來就只是 L 與 C 而已,數值搭配的好音壓也可以很大,也許也可以串個 L 並個 C 就能讓原本的蜂鳴器變大聲,但我不建議在 PCB 上直接試,如果 MCU 的輸出沒有經過電晶體緩衝 L 產生的暫態突波可能會損壞 MCU。

用電晶體放大加諧振線路對摟主可能太困難了,換種方式來改。
PCB 的蜂鳴器輸出整流濾波成直流信號,再經電晶體去推動直流工作的蜂鳴器或聲光警報器。
也就是我前面說的電晶體線路前再加上二極體與電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激式理論上有個振盪源(MCU 產生的也是),還要有諧振線路才能壓電讓蜂鳴器變得更大聲。
諧振線路與震盪 ...

大概了解大大的意思
因為對整流濾波的手法不是很熟
是否使用濾波電容還是二極體比較適合?
可否提供整流濾波相關資訊(迴路更好)
感謝你~~

网友:
簡單一點,把蜂嗚器拔掉,加個5V RELAY(線圈可耐壓到10V),負載就可以自由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