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LED測試儀 (GJ2C) 評測

楼主(2016-12-09):
有一次因緣際會下聽人講起這東西。但又沒有看過有人談論過,

基於好奇的心態,索性就自己弄了一台來試試看。

就是它了。

簡單的說,它就是一台定電流源,但是會變動的定電流源。

初始的時候,電流值設定的非常小,但在空載的時候一樣會飆高它的輸出電壓,
照片裡顯示了 324 代表這紅黑兩端現正在輸出直流的 324 伏特。

一但上了負載,電壓會立刻急速下降。這個時候內部的電路(應該是uC)
就會開始調大它的輸出電流,一直到它設定的上限值為止。

負載放開之後,電壓會急速上升,內部偵測到之後就又會刻調低它的輸出電流
一直到它的初始值。如此周而複始。

因為到底還是高壓的東西,所以手如果同時碰到兩隻測棒的話,恐怕會有一些
狀況發生。

可能是因為號稱智能的關係吧。沒設計可調整上限範圍的功能,不然應該是不錯。
又因為高壓的關係,LED 的逆向容忍電壓通常不高,要是接反的話很容易打穿元件。

至於內部是長什麼樣子,就暫時不拆了。等那天雅興大發的時候再來補上吧!

最後就是,基本上,我是不太建議神經稍後長了粗一點的人去使用它……

网友:
學姐有賣,我有買了,

网友:
恩    這有ZD測試器的潛力

网友:
可以當電擊棒?

网友:
其實這台LED 測試儀算是一台實用的小工具,如果能多個電流顯示就更好了。

楼主:
嘿嘿,當初就是看中它能用來測 ZD 才買它的。

至於拿來電人的效果如何?我沒膽去試,就有請這方面經驗豐富者發表?

拿來測 DIAC,得一個 21.1V 的導通電壓。

拿來測試規格低於 300V 變阻器。

最大輸出電流設定在大約 30mA 左右。這種電流不要拿去測指示用的 LED 喔!會燒喔!

至於真的用來測試 LED 燈條、燈串用的,我認為下面這一個比較好(藍色款的)。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21041928554.htm

可以調最高輸出電壓,會比較安全些。目前先放在購物清單裡,有機會時再來入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當初就是看中它能用來測 ZD 才買它的。

至於拿來電人的效果如何?我沒膽去試,就有請這方面經驗豐富 ...

這台比可調的貴,印象中他有斷路機制,電壓,與電流,,所以逆向應用不會打壞??
此款小弟並沒試過,但如果可調款,調錯檢查跟短路有保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比可調的貴,印象中他有斷路機制,電壓,與電流,,所以逆向應用不會打壞??
此款小弟並沒試過,但 ...

就是不知道,所以才要買來試呀!

這兩款的優點如果能結合在一起的話,那就會誕生出一台接近無敵的神兵利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所以才要買來試呀!

這兩款的優點如果能結合在一起的話,那就會誕生出一台接近無敵的神 ...

是啊!這就是類比電錶跟數位電標個有好壞

网友: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29395778481.htm
新版升级:
1、改表棒模式下灯串方式,使输出电流在测试范围内趋于恒定
2、改表棒模式下的调压方式为OVP电压调整专用
3、改表棒模式下的灯珠检测方式为独立的低压检测,避免测试中灯珠意外损毁的情况发生。
PS:降压型恒流负载控制电路的电压自适应是一个从高到低的快速变化过程,而过高的反向起始电压会导致某些耐压性能差的灯珠(比如一些笔记本屏背光条所使用的灯珠)由于PN结瞬间高温而烧毁,而测量灯珠时,灯珠的极性通常难以直观分辨,送入反向电压很难避免。
4、新增上电供电自检功能,对使用的电源电压范围进行限制,解决乱用电源带来的安全隐患

简单做了个演示视频,需登陆百度网盘观看或下载观看(将下面的地址复制到浏览器地址栏后回车):http://pan.baidu.com/s/1mhL4itq

看起來不錯就是價格高很多

楼主:
以 GJ2C 的功能為基礎,多加上兩個 VR 調電壓電流與多一組七段顯示器顯示電流就差不多了。
最多再加個單鍵定時測試功能與顯示 HOLD,最高電壓拉到 >800V …

至於用上 TFT,我想,除非是它想做特性曲線繪製器,否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 GJ2C 的功能為基礎,多加上兩個 VR 調電壓電流與多一組七段顯示器顯示電流就差不多了。
最多再加個單鍵 ...

大大小弟等你發改造文,我在跟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小弟等你發改造文,我在跟進。

這已經遠遠超出改裝的範疇了,直接推台新的出來比較快啦!

我想我會加個按鍵,然後用熱縮套管固定一下,方便用鱷魚夾工作就好了。全部工時:3 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