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螺絲起子消磁 有何方法加強磁力-溫故知新

楼主(2016-12-10):
維修工具] 螺絲起子消磁 有何方法加強磁力

之前看的舊文以過回覆期
說說自己的經驗供參考

方法如同當初回文的前輩經驗類似
就是吸一顆強力磁鐵在起子上
簡易也價廉

加磁鐵

加磁鐵

克難的磁性螺絲起子

克難的磁性螺絲起子

网友:
這個方法好,

网友:
這各方法有試過.不理想磁鐵會掉.遇到較深.磁鐵往上移.磁力又減少..還是用磁鐵再前端嚕一嚕..可撐幾分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買這個,特力屋有賣
http://mall.pchome.com.tw/prod/QFBS2D-B9006WWWO-000?q=/S/QFBS2D/pick

能說一下 使用效果嗎 ?
例如 強度 耐久度

网友:
拿一塊強力磁鐵 朝同一方向刷幾次就可以強磁
(不可來回刷 只能朝同一方向)

网友C:
4樓與6樓方法不太一樣,道理是一樣的。只是效果有限。
還是樓主說的,一顆強力磁鐵在起子上最有效。
強力磁鐵不用放在前端,用膠帶繞一圈黏在靠近手柄那邊就可以了。

网友D:
底下網站,是一個外國人,自製充磁消磁器的分解圖和材料表後面還有充磁消磁影片讓你了解用法
看起來好像很好用,如果酷友們手上剛好有材料成品做出來,別忘了放上來讓大家觀賞一下!
http://www.elteh.net/english-art ... --demagnetizer.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買這個,特力屋有賣
http://mall.pchome.com.tw/prod/QFBS2D-B9006WWWO-000?q=/S/QFBS2D/pick

以前在公司也用這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說一下 使用效果嗎 ?
例如 強度 耐久度

鎖一般螺絲 吸力綽綽有餘
久久用一次起子,都還有吸力

如果感覺變差了,把起子放進去"回"一下
一秒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樓與6樓方法不太一樣,道理是一樣的。只是效果有限。
還是樓主說的,一顆強力磁鐵在起子上最有效。
強力磁 ...

我跟你一樣用法,去書局買最薄小的強力磁鐵用膠帶包在手柄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是買這個,特力屋有賣
http://mall.pchome.com.tw/prod/QFBS2D-B9006WWWO-000?q=/S/QFBS2D/pick

這個我有買,想要時充磁,不要時消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底下網站,是一個外國人,自製充磁消磁器的分解圖和材料表後面還有充磁消磁影片讓你了解用法
看起來好像很 ...

這個東西,應該難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個我有買,想要時充磁,不要時消磁,

是啊,很便宜又很便利的一個工具

网友:
也來分享自己的經驗,
我是用硬碟拆下來的磁鐵在起子上嚕二嚕,
常用的也可維持到約個多月的持久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底下網站,是一個外國人,自製充磁消磁器的分解圖和材料表後面還有充磁消磁影片讓你了解用法
看起來好像很 ...

其實看了一下,這個應該不難做也很好取得材料.
找個電磁接觸器,拆下線圈,加個半波或全波整流應該就OK了.

网友:
推4F
之前用強力磁鐵的方式試過....
小工具用起來最方便.......
1秒瞬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買這個,特力屋有賣
http://mall.pchome.com.tw/prod/QFBS2D-B9006WWWO-000?q=/S/QFBS2D/pick

這種便宜又好用...

网友:
我是用起子來回一直用力摩擦幾次就很有磁性了

网友F:
跟著國外朋友作一支玩玩,磁力超強,不錯!
能撐多少,尚未測試!

補充內容 (2016-12-29 08:04 PM):
磁力如不消磁,可永保磁力!不知多久會變弱!測試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跟著國外朋友作一支玩玩,磁力超強,不錯!
能撐多少,尚未測試!

重點是,白白那個東西,要用什麼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點是,白白那個東西,要用什麼取代

只要是ac110v的小馬達即可,把軸心拿掉,剩下線圈即可!
我是去資源回收,找洗衣機的減速馬達作的!

网友:
照個圖給我們參考,功德無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點是,白白那個東西,要用什麼取代

看起來像是AC同步馬達,就是那種箱型扇,幾秒鐘轉一圈控制風向的,
有些定時開關也是用這種馬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