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萊克斯 EMS2840S 變壓器 DIY 改裝 點焊機

楼主(2016-12-10):
花了三百塊,跑去標了個 伊萊克斯 Electrolux 微波爐 EMS2840S
( 微波輸出 : 900W ,燒烤功率 : 1300W )

這台過電正常,操作轉盤會轉,但微波無作用。
大概是說無法加熱 ?!  反正我也不會修..   @@"
不過看他變壓器出來跟電容之間的保險絲燒斷..  猜測電容掛了 ?!
阿災..

打算拿來 DIY 自製 簡易點焊機..
由於我不具電學基礎,所以買兩支乾粉滅火器,以防萬一...

網路有一堆影片,拿來搞成最簡單狀態應該不難..
※ 難在於又要啥計時的.. 防跳電要保險的..  我不會.. 一 . 一 "

先搞定最基本再來看看..

拆了變壓器以及留下插頭電線 ( 電線尾有扁夾,剛好可夾接變壓器 )
其他的就先暫時保留,以後找時間回收丟掉..
( 玻璃盤. 滾輪等等 )

變壓器改裝裡面的粗線,應該會去標 100 多塊的 300A~500A 的救車線來纏繞..

紀錄

紀錄

已拆變壓器

已拆變壓器

网友A:
...100 多塊的 300A~500A 的救車線....
買回來看到銅線芯你會哭的...能用的只有夾子

直接買 8AWG  的電線吧

參考: http://seller.pcstore.com.tw/S185070453/C1021744966.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 多塊的 300A~500A 的救車線....
買回來看到銅線芯你會哭的...能用的只有夾子

喔..  不是說要純銅的芯,越粗越好,才能導電更好更大 ?!
( 原本是想粗銅線 + 夾子 )

好..  謝謝大大 !!
那就改買 8AWG 的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  不是說要純銅的芯,越粗越好,才能導電更好更大 ?!
( 原本是想粗銅線 + 夾子 )

...100 多塊的 300A~500A 的救車線....

待我細細說來...登... 登... 登...

100 多塊的.... 價格實在(就只值100多塊...)
300A~500A.... 看爽的
救車線...         救不了車的看爽的

原因: 電線很粗 皮很厚 銅線細  所以價格也很實在...
http://wu19802001.pixnet.net/blo ... 不起來呢%3F%3F

网友B:
點焊機線不要長   電流強度取決於導體截面積    電壓強度取決於匣數比

最好要再加上定時裝置  點和作業一般都是在0.75秒以內

下次買滅火器記得買海龍的    免換藥   免維護(平常多注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 多塊的 300A~500A 的救車線....

待我細細說來...登... 登... 登...

對..  我很久沒買..  兩年前買到細救車線..
所以臨時藥用.. 救不到而送機車店..  當時家X福好像買 4XX 元..
( 我 2000cc 車 )

現在看說那個細的救車線.. 剛好是我現在想纏繞的..
不過大大說 8AWG 線..  那就買它了..
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焊機線不要長   電流強度取決於導體截面積    電壓強度取決於匣數比

最好要再加上定時裝置  點和作業 ...

喔.. 線的距離也不能長 ?
本想說兩線各自至少 50cm ~ 60cm 的說..

我不會定時跟開關座..  現在新作出基礎的..  再來摸索安裝其他..  = . = "

網拍現在還有 2 個壞微波爐.. 同時收兩個是 500 摳摳..
本想直接 2個連結..  直接用 "電焊機"..
不過我新人..  還是先玩一個的..

這論壇還有兩篇變壓器改點焊機.. 到時候都可以參考..
謝謝啦...

楼主:
已清空二側..
順帶把線路焊起來..  包好..  ( 原本看來似乎不牢靠. )

現在就等纏繞的 8awg 線跟夾子..

楼主:
買材料了..  ( 我過個橋就是台北西寧..  買零件很方便 )

2米 8awg 線..  2夾子..  4個套頭 ( 以防需要 )
線的上面有印啥 LC-OFC  99.997%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材料了..  ( 我過個橋就是台北西寧..  買零件很方便 )

2米 8awg 線..  2夾子..  4個套頭 ( 以防需要 )

粗本
這是"無氧銅"發燒音響再用的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 線的距離也不能長 ?
本想說兩線各自至少 50cm ~ 60cm 的說..

回收廠買會不會比較便宜呢?

楼主:
因為想先看粗細,然後盤算纏繞幾圈..   所以沒注意到價位..
線的話..  好像一米 70 ?
那張圖三種零件總共好像 290 還是 390 ?!   阿災..
( 電X電子材料. 應該不會亂賣 ?! )

暫時接好,已經具有雛形..   供電後,兩隻夾子相碰會有火花..
( 目前纏繞至四圈,還有1.3米長 )
覺得挺神奇的.. 110V 的電在下方通.. 上面也沒連接,卻能相碰出火花 !!
找機會來黏焊小鐵片.鐵釘...  以及找小支銅夾子更換看看..

楼主:
使用測溫儀器,偵測通電時的溫度..
看樣子就只有初級圈有熱度.. ( 黑色方形是木板弄濕 )

网友:
X洋電子  那間不錯   我常常去騷擾那間  最主要是材料那樣子放我比較有概念
其他間的我去了會愣在那邊一陣子  或是直接問店員了
不過我不會買那間賣的的線(RG316例外
我會去旁邊有一間叫做大慶或是或是那個廟旁邊那間材料店   那間材料有很多我想用的線 還有一些特殊用途的線(PTFE/高壓矽膠線/音響線材

楼主:
我都是直接問店家. 或拿零件對比..
回收場..  我不清楚..  也不會找零件..

目前可以碰觸產生火花. 只是沒那些鐵片鎳片啥地來測試..
有成果再來回文..

不過..  後來有看其他影片.. 只需要用那個焊條+手焊槍就可以黏了..
似乎不必用到這變壓器改裝 !!

网友C:
請問一下這東西的用途除了焊接18650頭外還有其他有趣的應用嗎?

网友:
之前某大常需要焊的鋼杯把手也可以焊.

网友:
還有溫度變化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這東西的用途除了焊接18650頭外還有其他有趣的應用嗎?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