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 LE-42V400D 主機板 MSD209

楼主(2016-12-11):
紅燈不開機  請問大大是否有修過 看起來很像是3502M

楼主:
西屋 LE-42V400D 主機板 MSD209

网友:
   故障狀況,數據都沒有????

楼主:
固帳原音紅燈不開機

楼主:
這一台 有2粒指示燈 一立是電源指示燈 一立是開機電源燈
我電插一下 開機電源燈 籃燈會亮一下就沒

网友:
狗聞老獅看到費很南構!

网友:
請先閱讀版規, 圖片有了,基本電壓也要量測並PO出,大家才好幫忙,隔空是抓不到藥的,錯別字也請修改,屢勸不聽會請版主移至回收區,還請配合!

网友:
先量測電壓.....待機?? V 開機 ?? V ,有數值才好判斷.

网友:
你也查修你的電壓完整,然後故障原因跟圖片上來,大家才有辦法解答,這樣= = 完全不知道你在PO啥

网友:
畢竟抓問題需要了解版端狀況 才好依據情況給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