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y拍敗的故障日本製MARANTZ綜合擴大機型號MP75求教各位先進

楼主(2016-12-11):
前幾天在Y拍看到此擴大機˙賣家聲稱此機日本制買回去當零件機都划算只賣3800元於是就買回來˙想說試試看能不能救˙現在遇到幾個問題想請教各位先進[如圖]1有低階產品以上的感覺˙很想修好它聽聽看

圖2中電路中的銅箔斷了一小段˙請教各位先進以什麼方式修復為佳

圖3不解日本設計的電路怎麼會出現跨接一小斷電線呢?

圖4連接在大型散熱器上的三極管在電路上的作用為何
測量三極管好壞需要從板上卸下嗎?又即用數位電表測三極管步驟為?

以上感謝各位先進看完
如蒙指教萬分感謝

网友:
銅箔燒斷表示有短路,基本元件測試,版上有很多文章可以參考!!

想修好,應該先爬文一下!!  有了基本功,先進說的,你才有辦法吸收!!

測試元件,能拆下測試當然是比較好的,不會受到版上其他元件影響測試結果!!

http://bbs.pigoo.com/forum-151-1.html  這裡很多元件測試教學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62878-1-1.html 數字萬用表!!

楼主:
受教了
感恩

网友A:
跨接電線就是為了增加電流量
電路版有銅泊有問題也會這樣修理

网友:
感覺有人修過, 修不好再拿出來賣

网友:
大大真是大手筆花下去

网友:
這真的是馬蘭士的嗎?
很不像ㄟ。
你真的有夠勇敢的,你的提問代表基礎程度有待增強,
這樣殘殘撩下去,不怕白花錢嗎

圖二依圖三補線就是了,
板子上的功率晶體拆下量最準,因為基礎工不行,
講再多板子上量測技巧 也是白工,,

另外有燒斷線因是該處後續電路有短路現向
先不要補線查出後續電:路 ,是否有無短路。

网友:
故障機又是古老機,
沒有這價值(賣回收只當廢鐵賣),
要買之前先評估自已是否有能力維修,
不然要靠別人只能說無能為力...

网友:
MP75 ?   是PM-75吧!?
如果是PM-75倒是值得修一修,這台好像有數位輸出入。

网友:
維修這種綜合擴大機,要有相當的實力,加油
我大約8年前也是買一台網拍的擴大機,DENON 5.1聲道,有杜比解碼,雖然不是高級版,但也夠我用了
另註明一下,只要1600元。

网友:
說真的從LZ的發問,基本上沒有電子維修基礎

花這3800是當作善事,然後還要煩惱日後如何處理買來的壞品

网友:
送給專業的修
只是有沒有價值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跨接電線就是為了增加電流量
電路版有銅泊有問題也會這樣修理

感謝您的回覆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解答
也順道回信
它確實是marantz圖1最右邊的變壓器上有MARANTZ商標對了是PM75才對不只有數位輸出光纖也有
確實本人電學基礎不高
當初是因為賣家說開機面板功能都OK只是無法輸出聲音覺得問題不很嚴重才買的

网友B:
這台有 service manual 可下載研究..
話說回來故障品還賣這麼貴,
合理價應該在 1k以下,
莫非是裏面有皇冠的 TDA154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有 service manual 可下載研究..
話說回來故障品還賣這麼貴,
合理價應該在 1k以下,

有皇冠的 TDA1541A 應該沒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解答
也順道回信
它確實是marantz圖1最右邊的變壓器上有MARANTZ商標對了是PM75才對不只有數位 ...

現在網拍說真話的人很少,
買二手貨要現場驗貨,
尤其是很骨董的機器,
這價格真的貴得離譜..

网友:
別怕還知道可以救助pigoo網的前輩們
即便最後還是可以找pigoo上的專職維修師傅維修

网友:
一定要配對
用2SB817 2SD1047 代 2SA1265 2SC3182
用2SD669 代 2SC3914

网友:
買電晶體別去中華路   去洛陽街的新中華商場  或是忠孝東路
西寧電子也是不錯     要挑庫存有在流動的電子材料店   不要挑那種在地下室或是甚麼角落的電子材料店
那種店是尋寶時才去的   一般零件購買我是不會考量的的   常去的店家買不到  就網購或是找人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