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B85M-PLUS/BM6AF/DP_MB 更新BIOS停電更新失敗[已解決]

楼主(2016-12-11):
電腦主機型號:ASUS MD570 (BM6AF)
主機板型號:B85M-PLUS/BM6AF/DP_MB

ASUS BM6AF

ASUS BM6AF

BIOS型號:W25Q128FV
BIOS更新下載網址:https://www.asus.com/tw/Commerci ... /HelpDesk_Download/

本來在更新新版的BIOS更新約80%時忽然瞬間停電導致無法開機
拆下使用 TL866 要燒錄發現是CAP格式 找了一下版上文章有說明如何處理但是仍然錯誤
使用 chiyimonitor 大大方式及power655028 所提供的方式進行CAP格式的BIOS轉換為ROM或是BIN檔案燒錄會出現錯誤如下圖

補充內容 (2016-12-11 04:06 PM):
最後發現兩顆 W25Q128FV 都是故障的,去電子材料行買了兩顆新的回來重新燒錄已經正常。

网友A:
換顆IC試試, 瞬間斷電, 可能IC也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顆IC試試, 瞬間斷電, 可能IC也壞了.

已經有試著由報廢主機板取出相同規格的BIOS來測試相同狀況

网友B:
我的燒錄機-IC放置的位置為最下方.但你的是最上方.請先確定你的IC位置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燒錄機-IC放置的位置為最下方.但你的是最上方.請先確定你的IC位置是否正確 ...

我是用 TL-866 萬用IC燒錄機
裝法如下圖

IC

IC

网友A:
https://rog.asus.com/forum/showt ... ry-Reprogram-Guide-(EZP2010-Programmer)

國外的討論,裡面提到 UEFITool這個工具可以直接轉位移, 您可以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 TL-866 萬用IC燒錄機
裝法如下圖

嗯.剛才去搜了一下.這樣應該是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有試著由報廢主機板取出相同規格的BIOS來測試相同狀況

相同規格不同型號一樣不能燒錄
1-BIOS文件沒改好

2-燒錄器不支援或軟體沒更新
W25Q128BV @SOIC8 W25Q128BV @SOIC16
W25Q128BV(OTP) @SOIC8       W25Q128BV(OTP) @SOIC16      W25Q128FV @SOIC8            W25Q128FV @SOIC16
W25Q128FV(OTP) @SOIC8       W25Q128FV(OTP) @SOIC16      W25Q128FW 1.8V @SOIC8       W25Q128FW 1.8V @SOIC16
W25Q128FW 1.8V(OTP)@SOIC8   W25Q128FW 1.8V(OTP)@SOIC16

原本是這各型號W25Q128FV @SOIC8
可嘗試用W25Q128BV @SOIC8  W25Q128FW 1.8V @SOIC8 這兩個型號燒錄看看

對INTEL IMAGE按右鍵儲存

儲存後就是可以燒錄的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rog.asus.com/forum/showthread.php?55900-UEFI-BIOS-Chip-Recovery-Reprogram-Guide-(EZP2010-Pro ...

感謝提供目前使用大大提供相關連結方式一併解決網卡號碼及UUID問題
後來跑去買個新的IC重新燒錄後已經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