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GA-MA78GM-S2H PS2和USB鍵盤無法使用...

楼主(2016-12-11):
GA-MA78GM-S2H  PS2和USB鍵盤完全無法使用...不能進BIOS,開機只能到以下畫面

ma78gm_s2h_bios畫面

ma78gm_s2h_bios畫面

測試鍵盤腳座電壓  測試1.完全不接鍵盤開機PIN 1、4、5 有5.1V電壓 。 測試2.接上鍵盤開機到以上畫面在把鍵盤拔下量測PIN 1、4、有5.1V電壓 PIN 5、

0V電壓。

我想應該PS2鍵盤的電路正常吧,問題可能出在BIOS,所以連USB鍵盤都不能動,搜尋了站上GA-MA78GM相關資料也做了相關嘗試 。

如 JoJolin 大 發表的:
***雙BIOS不啟動,可以直接把 SPI hold# pin 拉到地來強制啟動另一顆BIOS喔~不用買燒錄器~~

PS: information來自網路~hold# pin 來自 SPI flash... ^^、

試過站上一些從備份BOIS啟動的方法,都無法成功,還是無解。

不知站上前輩可以指點一下嗎?

网友:
把CMOS CR2032電池更換一下吧

楼主:
試過了情形一樣

网友A:
檢修方向 PS2 後面的排阻檢測看看  PS2 1腳 5腳 對地打阻直 看數值多少
USB供電正常嗎 網卡晶片會發燙嗎
IO或南橋有問題

网友:
這主板如果想使用USB keyboard 進bios , 需要先enable USB Keyboard Support (Allows USB keyboard to be used in MS-DOS. (Default: Disabled) .)

我好像找錯圖,上面獅子大的才對.

网友:
有把主副BIOS對調過嗎?

网友:
技嘉雙BIOS的板子回復
補充一下完整辦法:
BIOS修護這裡面的方法有試過嗎
方法一:按開機鍵10秒不放,電腦會開機然後自動關機。再次開機時就可以自動恢復BIOS。
方法二:按重啟鍵不放持續15秒,電腦自動重啟後自動恢復BIOS
方法三:短接M BIOS的1腳和8腳,關機。再次啟動自動恢復BIOS

雙BIOS的板子 把電池拔掉  直接按著RESET  按著15秒然後 把電池放上...在開機 就OK了.
記得把電池拔掉.....如果一次不行   就多試幾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修方向 PS2 後面的排阻檢測看看  PS2 1腳 5腳 對地打阻直 看數值多少

USB供電正常嗎 網卡晶片會發燙 ...

PS2 1、5腳對地電阻無法測量數字一直在變目前還在跳應該超過20K吧,USB 有5.1V電壓,網卡晶片微溫

回Kinblo大 : 你是說進BIOS裡面調整嗎?  如果是...因為鍵盤不能動所以不能調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PS2 1、5腳對地電阻無法測量數字一直在變目前還在跳應該超過20K吧,USB 有5.1V電壓,網卡晶片微溫

那就把RN75 RN76 拆掉 對這兩顆兩邊對地打阻值  在不接電源下 紅色接地 黑色測量測試腳
BIOS上面方法RESET 那招有試過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PS2 1、5腳對地電阻無法測量數字一直在變目前還在跳應該超過20K吧,USB 有5.1V電壓,網卡晶片微溫

不通電情況下測量排阻

若你數位電表精準度不夠,改用指針式電表check排組是否有異常 (不通電狀況下)

對地阻值測量方法教學:

PS/2 接口檢測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RN75 RN76 拆掉 對這兩顆兩邊對地打阻值  在不接電源下 紅色接地 黑色測量測試腳

BIOS上面方法RES ...

獅子魚大 我有做過以下量測:

測試鍵盤腳座電壓  測試1.完全不接鍵盤開機PIN 1、4、5 有5.1V電壓 。
                            測試2.接上鍵盤開機到以上畫面在量測PIN 1、4、有5.1 V電壓 PIN 5、5.1V電壓。
是否還需要把RN75、RN76拆下量測

上面提到的BIOS方法試了結果
方法一:按開機鍵10秒不放,電腦會開機然後自動關機。再次開機時就可以自動恢復BIOS。測試解果 再次開機還是一樣的畫面
方法二:按重啟鍵不放持續15秒,電腦自動重啟後自動恢復BIOS。測試解果 還是一樣的畫面
方法三:短接M BIOS的1腳和8腳,關機。再次啟動自動恢復BIOS。測試解果 還是一樣的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通電情況下測量排阻

謝謝超人大提供的資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超人大提供的資訊

你現在要做的是RN76兩邊對地打阻直把測量的數值寫上來 好讓大家判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超人大提供的資訊

其實這麼說好了.

1.如果說你是正常使用情況下,突然出現如你的圖示CMOS checksum error
   那基本上就是CMOS電池沒電 or 電池座NG

但我覺得因該並非如此,你因該是做了CMOS放電or其他動作導致這個結果畫面呈現

2.如果正常使用狀況下, 突然PS/2的鍵盤不能使用 ,但是 PS/2 mouse可以使用

那基本上問題就在排感,排組,排容上面

若是你拆 & 焊 "排組"沒把握,你可以將電表調到歐姆檔,單獨量排組的(1&2 , 3&4 , 5&6 ,7&8) 4組的電阻=?

3.如果PS/2的鍵盤跟滑鼠全部NG ,那就有可能更進一步故障到 IO chip,甚至是南橋晶片

所以獅子魚大才會要你對地打阻值去check

至於你量的 5.1V DC電壓,基本上對鍵盤能不能用是沒有多大的意義,他只能代表目前5V輸出是正常的而已.

==============

***另外你目前USB port 是全部正常可使用的,但是唯讀接usb鍵盤不能用而已嗎?

還是說USB port 全部異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現在要做的是RN76兩邊對地打阻直把測量的數值寫上來 好讓大家判斷

我把 RN76、RN75 都請下來 量測按對照零件圖由左至右RN76 1.328、1.323、1.324、RN75  1.324、1.324、

1.328、1.333,電表用2M檔量測的數值。

楼主:
排組量測了822的 8.29、8.18、8.23、8.24      820的排組 81.6、81.7、81.9、82.3 。至於USB port因為無法進

作業系統也不知是好是壞,只知道5V供電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排組量測了822的 8.29、8.18、8.23、8.24      820的排組 81.6、81.7、81.9、82.3 。至於USB port因為無 ...

USB 可以測U2 U3 或U6 U7 的對地打阻直 萬用表開到二極體檔

目前看你的RN75 RN76數據應該都正常 但是應該一個排阻兩邊加起來要有8個訊號才對 你的對地打阻直數值有少 對地打阻值都為300~800之間數值  因為你用在X2 所以數值有可能不準
為什麼要你對地打阻直 超人大上面就有講了 目前可能要先刷BIOS 在來決定下一步維修方向

使用方法也比較簡單,把萬用表開到二極體檔 。,然後紅色表筆接地,黑色表筆接欲測量之位置。然後看萬用表上的讀數即可。一般用在測量各個基本電壓如12V,5V,3.3V,5VSB,3VSB等是否對地短路和量測控制信號和AD信號線是否短路和開路。
二極體測試法是一個很重要也很有效的測試方法,例如在主板不加電的時候,我們可以用來測量ATX插座上的12V,5V,3.3V是否對地有短路或微短現象。來確定上述的幾個重要電壓是否短路。又如測量PCI上的AD線的對地二極體值,可以確定南橋到PCI的AD線是否有開路和短路,來判斷南橋工作是否正常。測量USB口,網卡接口,COM口,LPT口信號線的對地二極體值,可以用來判斷相應的端口和控制芯片是否工作正常等。
二極值的叫法,是台灣的叫法,在大陸也並無具體的稱呼,由於在指針表時代,這個檔,只能測對地電阻,所以,老的叫法是對地打阻值,我們目前維修主板,普遍使用數字表,那麼使用二極管檔,即反映電阻,也反映壓降。因為不好找具體的詞來定義,提到的對地阻值,對地數值、接口的數值、二極體值,均是同一個含義,因為這個不等同於電阻,所以,後面是沒有單位的。

网友C:
看到這帖才想到很多年前我還在任職時也修過這種故障。
http://bbs.pigoo.com/thread-8072-1-1.html

网友D:
那疑點應該是在CN35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可以測U2 U3 或U6 U7 的對地打阻直 萬用表開到二極體檔

1.剛剛測量了U2 U3 U6  U7 對地組值644~648 。 2.昨天把M_BIOS拆下  換上B_BIOS 狀況依舊。現在我要找人

幫我燒個BIOS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疑點應該是在CN35上了

謝謝Kinbio大          CN35我拆了狀況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帖才想到很多年前我還在任職時也修過這種故障。
http://bbs.pigoo.com/thread-8072-1-1.html ...

謝謝WISH大大的資料 裡面有些連結不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WISH大大的資料 裡面有些連結不能用了

連結並沒有失連,是因為後來論壇改用偽靜態之後,之前的連結就改變了,我也忘了怎麼改回來了,知道的會員再請告訴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連結並沒有失連,是因為後來論壇改用偽靜態之後,之前的連結就改變了,我也忘了怎麼改回來了,知道的會員 ...

http://bbs.pigoo.com/thread-????-1-1.html
????打連結上tid的4位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