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TUNG 大同 42吋**電漿電視**型號P42BSMT

楼主(2016-12-11):
故障原因>無信號輸入(如圖一)..接AV及VGA皆無訊號!換了一塊主機板狀況還是一樣,請問是哪裡故障???請教往哪革方向去找?Y版有可能嗎?

网友A:
會不會~沒有切換訊號源!

网友B:
OSD 有嗎?
更換的主板確定是好的嗎?
電源板的供電都有嗎?

量一量上傳數據吧!

网友:
如果確定主板沒問題 是否看一下排線等其它信號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沒有切換訊號源!

就是都有切到正確的輸入源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 有嗎?
更換的主板確定是好的嗎?
電源板的供電都有嗎?

有換過一片主機板,向同行的購買的,對方說是拆機測試良品,說有確定是正常的,結果狀況一樣,說應該是別的機板故障???電源板量測輸出電壓都在正常範圍.

网友C:
請先查查訊號源是否有正常輸入

楼主:
AV、色差、S-Vidio等信號接收不到信號,畫面右下角會顯示搜尋中,一段時間後畫面中間顯示無信號輸入進入休眠狀態,VGA右下角會搜尋到顯示解析度800*600,但畫面無顯示,設定的菜單畫面可以正常顯示,Tuner畫面籃底右上角有顯示有線電視第10台,請問哪裡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先查查訊號源是否有正常輸入

交叉比對訊號源有正常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