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降壓變壓器接法

楼主(2016-12-11):
PT-20變壓器
初級為0V------110V

次級為 0V-----12V(1.2A)2組
          0V------12V(0.6A)

假如我要AC 24v電壓
是否可以把次級的12V接在一起,
拉出12V串接跟0V這2條,就變成AC 24V(2.4A)嗎??

假如要36V
12V都接在一起,就可以36V(3A)嗎?

我怕說錯,跟人借圖片補上

PT20

PT20

网友A:
要取出24v作法如下
第一組的"0"與第二組的"12"作串接
取第一組的"12"與第二組的"0"出來使用
12-(0+12)-0
切記輸出電流由最小的為主
也就是第二組的0.6A

因為串連使用,所以電流還是一樣不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取出24v作法如下
第一組的"0"與第二組的"12"作串接
取第一組的"12"與第二組的"0"出來使用

看起來像是,電池串連的方式
那可以用另2組1.2a的來串嗎?這樣輸出可變1.2a,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像是,電池串連的方式
那可以用另2組1.2a的來串嗎?這樣輸出可變1.2a,大很多 ...

當然可以啊........

网友:
市面上 24V 的交流變壓器很多,買一個這是最方便的方法!
另外 YSC 大提供的方法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只要相位正確
電壓都可以隨意相加
注意一下電流既可

网友:
其實搜尋一下就有答案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9538-1-1.html

网友:
因為不懂變壓器的繞線方式,怕會燒壞,就借題問一下
變壓器還是繞線式的耐用,感謝各位。

小爆料一下:
我朋友也不懂這個,電子系畢,還當上小小主管....
我姐公司的工程師,不會算電路電容值,只會一個一個試到成功....(還是國際級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