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ANWA CX506a 電容檔位之測試原理請教

楼主(2016-12-12):
現有一台 CX506a 之指針式電錶,請教有此電錶之大們,
當我切至C1電容檔位時,打開電源,指針會略向右偏些許(離開0點)。
如圖下(屬正常嗎?)
切至C2檔位時,雖無此現象但似乎準確度差許多(規格應為±6%)。
如圖下
請教大大們此電容檔測試之原理為何?
如需查找應朝何方向?
再附上內部圖
希不吝賜教,在此先謝過。

网友A:
應該正常
你外面連接線間也有微小電容

网友:
日製的就是不一樣,PCB粄好簡潔,標示清楚,超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正常
你外面連接線間也有微小電容

如在數位式電容錶,當切至Pf檔位時,
也是無法歸零且會跳(有一歸零的旋鈕做調整)。
故會偏右尚可理解,只是希有此電錶者,能提供是否屬正常?
至於C2檔位會有如此大之誤差嗎?
1Uf的容量,在此CX506a卻量到只有0.8Uf,感覺怪怪的.......
PS:因不太瞭解它的工作原理,故無法再做詳細的檢測,也希大大們能略做敘述。

网友B:
測量電容前需做探棒短路,使指針歸於左側無窮大位置(C1/C2/C3切換時都需先執行的動作,調整面板右側歸零的V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量電容前需做探棒短路,使指針歸於左側無窮大位置(C1/C2/C3切換時都需先執行的動作,調整面板右側歸零的VR) ...

已有做右側無窮大(您的左側無窮大的位置,意思是否應是右側)的最基本調整動作,
但不解的是,似乎誤差太大,所以懷疑準確度跑掉了.....

网友:
這款的電表網路上查不到線路圖,只能從實體 PCB 去描繪電路了。

幫忙補上 PCB 另外一面的照片。

根據說明書與規格提到內部有一個振盪器,裡面(圖左下)的確有一個變壓器與電晶體疑是振盪器。
再根據電容檔位看到有兩個電阻,配合外部被測電容就組成了 RC 振盪器了。
反正用類比電表測電容器沒有數位電表那麼精確,也沒有調整 VR 可校正,就當作電容量測試是參考用的就不會那麼糾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有做右側無窮大(您的左側無窮大的位置,意思是否應是右側)的最基本調整動作,
但不解的是,似乎誤差 ...

左側歸零是指電容歸零調整(相對位置是指電阻無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側歸零是指電容歸零調整(相對位置是指電阻無窮大)

指針左側歸零是最基本的使用前動作。
只是當切至C1檔位時(其它檔位皆無此現象),指針就會略偏右。
難道如切C1檔位時,必須再做歸零之動作(或扣除偏右之數值)。
真的感覺怪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指針左側歸零是最基本的使用前動作。
只是當切至C1檔位時(其它檔位皆無此現象),指針就會略偏右。
難道 ...

1. C1檔是測量較低的電容值,當表棒開路時,會有少許雜散電容量,這應屬正常的.
2. C1的量測範圍是50pf-0.2uF,所以指針在未接入待測電容器時,指針可能會指示約50pF的自身電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C1檔是測量較低的電容值,當表棒開路時,會有少許雜散電容量,這應屬正常的.
2. C1的量測範圍是50pf-0.2u ...

瞭解。應和我預期的想法差不多。
至於C2檔位(0.01Uf~20Uf),測1Uf的容值卻顯示0.8Uf(相差20%)。
似乎誤差過大(規格資料只有±6%),所以又動起我不死心的念頭,找出原因....

网友:
指針式電表原本就存在著誤差而且其誤差所涵蓋的範圍很廣

諸如:探棒,電表探棒母座,電池,線材,指針內部線圈受潮,內部可調電阻.....等

指針是測試大概範圍,不像數位式電表可以測量到小數點以下

我只能給你的建議,你先用電容表(or 其他可以測試電容的儀器)

你先找幾個sample電容

先用數位儀器測出實際上=? uf

以數位儀器側出的值當基準,再用指針電表去檢測,這樣你就能知道到底準不準了

========================

而不是你認為1uf 測出來數值為0.8uf,你覺得怪怪的

如果是日係電容1uf測出=0.8uf我會認為是正常的

网友C:
这个日系的指针表相当高端,还没用过,不知在这边新表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日系的指针表相当高端,还没用过,不知在这边新表多少钱?

約台幣3000上下。
不過這台是幫友人修好一台MD,而贈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約台幣3000上下。
不過這台是幫友人修好一台MD,而贈與的....

好身手,MD是何物?

楼主:
再向友人借了一台 CX506a,才發覺到原來在量測C1檔時,
指針也是會略向右偏移,難怪C1的歸零點也是略向右偏移,
如圖下(先前居然未注意到,慚愧....)
的確電容容值只能做參考用,與數位式的誤差相當的大,
與它規格裡所述±6%,似乎期望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身手,MD是何物?

MD 是Mini Disk 的縮寫,
在90年代是一相當棒的音質音樂,只可惜生不逢時,
被當時剛興起的家用電腦(MP3),打的落花流水.....
原本欲發維修帖,但友人不太同意而作罷。

网友D:
引用 楼主:
MD 是Mini Disk 的縮寫,
在90年代是一相當棒的音質音樂,只可惜生不逢時,
被當時剛興起的家用電腦(MP3 ...

好懷念的古董,當年一台要價上萬,可以錄音的更貴

小弟手上也有一台,不過是桌機用的scsi介面mo機,在光碟燒錄器出現之前可是跟磁帶機並列2大儲存媒體,那個時代個人儲存媒體除了1.44mb磁碟片外,就是100mb的zip,650mb的mo,100mb以上的磁帶機,重點是價格都比貴的
mo好處是光碟片放不壞(廣告這麼說,至少小弟手上的15年了還能讀寫),缺點是速度慢到抓狂,只比磁碟片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懷念的古董,當年一台要價上萬,可以錄音的更貴

小弟手上也有一台,不過是桌機用的scsi介面mo機,在光 ...

MO機個人倒是尚未有機會接觸過。
稍Google下,和MD似乎類似。
MD個人覺得是一項非常棒的可讀寫"光碟機",
可取代傳統卡帶與CD,
進能讓 SONY 再次如"Walkman稱霸世界"。
沒想到竟然黯淡的退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MO機個人倒是尚未有機會接觸過。
稍Google下,和MD似乎類似。
MD個人覺得是一項非常棒的可讀寫"光碟機", ...

MO在光碟燒錄普及之前曾紅過一陣子,是很好的備份方案,有些印刷廠也是靠MO來傳遞檔案,之後光碟燒錄雖然非常普及,但到目前為止個人對MO資料儲存信賴度還是認為高於CD、DVD燒錄。

提到MO就想到Fujitsu,當時台灣MO機幾乎都是Fujitsu的天下。

网友E:
ㄕ我也有一台CX506a,和版主有相同的問題,不過剛好相反是在C1時有問題,0.1uf會變成0.2uf,C2倒是很精準6%絕對沒問題,
後來要使用C1時都習慣拿一顆太克的0.1uF電容矯正以後就很準了,除了<100pF準度會比較差以外其他位數也都可以在6%以內,一般商用金屬皮膜電容也頂多5%電解更不用說,有一顆矯正用的電容有時候會方便很多

另外內部震盪的頻率是個定值,說明書有寫到,如果拿外接電容當RC的C的話,頻率值應該要是變動的~

之前打開來覺得電路並不會很複雜,應該不難畫下來吧~ 只是最近快考學測了沒時間修理

不知道大家的電容檔也會有這樣的問題嗎? 很好奇版主有沒有更多的發現

楼主:
引用 网友E:
ㄕ我也有一台CX506a,和版主有相同的問題,不過剛好相反是在C1時有問題,0.1uf會變成0.2uf,C2倒是很精準6% ...

C2真的能精準到±6%?
用了這幾天C1與C2的準確度似乎期望太高(與數位式交叉比對),
反倒是C3的檔位準確度高許多....

网友:
之前在用0.1uF標準電容矯正後,拿各種1000pF到300nF的1%錫膜容試過,都還蠻準的,有配合數位電表對照,明天考完學測再測試一遍拍照給您看吧~ C3看的是充電電流,準確度應該遠比不上C1,C2 的交流的說~ 怪了....

网友:
[好消息]
今天在兩個半小時的努力後,終於找到可行的調整方法 :

如果大家仔細看板主一開始貼的電路板的圖,會看到板子上有C1, C2, 30u的字樣
30u旁邊很明顯的有一個半固定可變電阻,一看就知道是拿來矯正用的
而C1.C2旁也有類似的調整機構,只是可能看起來太像SMD晶體很容易被忽略,不過上面"銀色的部分是可以用十字螺絲旋轉的"(應該是SMD半固定電阻吧? 這就得請教板上前輩了)

C1調整的時候不需要標準電容也不需要探針,請把探針從機器上拔出來"一定要,一定要記得拔!"
拔出後轉到C1設定電源常開,然後透過調整C1旁的半固定電阻讓指針精準的歸零在0pF的那條線中央就完成了歸零。
這時候如果您的CX506a在無線大設定完後測試很準就完成調整了,如果您的電錶和我的一樣,就需要一個0.1~0.2uF的電容矯正以後就可以用了

至於C2的思路和C1是一樣的不過歸零可能沒辦法這麼簡單,需要一大一小至少顆標準電容互相比對調整

如果你的CX506也有C1.C2電容測不準的問題可以試試看轉一轉那兩個調整點,不過千千萬萬要小心,如果原來是準的建議就不要去轉它囉~ 基準點一旦失去後會很難調回來

推測原廠出廠前應該也是透過這個地方矯正的,只是原廠的方法就不可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