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2W700B 故障求助!

楼主(2016-12-12):
SONY KDL-42W700B 這台是昨天朋友送來要修的~
故障畫面如圖~
背面~
可能是剛過保,就壞了...
拆開背板~
本來想說可能是主板到T-COM之前的排感壞了~
用指針式三用電錶量,結果都沒壞~
這次SONY用的是友達的面板~
型號是 : T420HVF06.0
移一下機板~
在測量的同時發現到紅圈處會發燙~
上面各測試點電壓如下:
V12 : 12.31V  /  V3D3 : 3.34  /  V1D2 :1.21V  /  VSS : -5.95V
AVDD :15.78V  /  VGH : 12.09V  /  VGL : -8.14V  /  VREF : 15.54V
PS : VGH & VREF 電壓怪怪的!
以下3顆應該是穩壓 IC 可是照上面印的字查不到資料,求助資料!
電路板上編號 : U202
上面印 : LM1EH
由左到右側量到的電壓是 :
1.21V  /  0V  /  3.36V
電路板上編號 : Q221
上面印 : ???410
由左到右側量到的電壓是 :
-9.86V  /  -5.95V  /  -10.44V
電路板上編號是 : Q222
上面印 : ???404
由左到右側量到的電壓是 :
-8.86V  /  -10.44V  /  -8.23V

以上次是測量到的電壓值~
求助查修方向 & 3顆 IC 資料~

网友A:
因該不用在查了
面板掛了

楼主:
剛剛用放大鏡觀察 T-COM 看到 R226 (紅圈處) , 疑似燒毀~
請問有這片T-COM的痞友 , 這個電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該不用在查了
面板掛了

小張大大... 不會這麼幸運吧...

网友B:
有拆到刀板那嗎?有些人愛用濕布擦面板,擦久了水滲透下去,有養寵物的也是兇手之一,刀板或軟排自然而然會有腐蝕現象~
另外再測測看,tcon到屏二條軟排,各拔單邊測試~

网友:
面板掛了+1

网友C:
FPC軟排都不插VGL和VGH的電壓看看會不會還是跟插上時的數據是一樣的,如果一樣那我會覺得是T-CON有問題,但機會不大,不過如果數據變正常了,那或許還有一點點的機會,就像冬瓜大大講的一樣,刀板看看有無水痕,或是蝕溝

楼主:
真的很不希望是面板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拆到刀板那嗎?有些人愛用濕布擦面板,擦久了水滲透下去,有養寵物的也是兇手之一,刀板或軟排自然而然會有腐 ...

感謝小冬瓜大大~ 我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C軟排都不插VGL和VGH的電壓看看會不會還是跟插上時的數據是一樣的,如果一樣那我會覺得是T-CON有問題,但 ...

感謝hankhu大大~ 我來測量看看~

楼主:
感謝 小冬瓜 / hankhu 提供測量方向~
在不接左右2邊排現狀況下測量各測試點電壓如下 :
V12 : 12.38V  /  V3D3 : 3.35  /  V1D2 :1.21V  /  VSS : -5.92V
AVDD :15.80V  /  VGH : 12.17V  /  VGL : -7.95V  /  VREF : 15.53V
PS : 跟先前接上左右2邊排線的電壓值差不多~
看來問題點可能是在 T-COM 上!

网友A:
sony這系列的步入EX系列的後層.

都是面板的問題

這片的面板是T420HVN0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這系列的步入EX系列的後層.

都是面板的問題

感謝小張大大開釋... 真的很不想要故障點是面板... 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小張大大開釋... 真的很不想要故障點是面板... 哀...

T-CON故障.不會有直線條.小弟猜想面板掛了可能性+1

网友E:
分别断开一边软排线,

看画面是否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别断开一边软排线,

看画面是否有变化。

感謝巨风大~
昨晚睡前試過只單獨接左邊&右邊軟排,畫面狀況一樣沒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T-CON故障.不會有直線條.小弟猜想面板掛了可能性+1

那個直線條不是每次開機都是那畫面,每次開機都出現不同畫面,但顯示到最後後畫面都是呈現整片亮白!

网友F:
到最後,是什麼問題嗎,真的掛了嗎

网友G:
auo p301-xx可能掛了    我有一台55x9000a判定aU0 ⅠC壞了  尋料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最後,是什麼問題嗎,真的掛了嗎

試著想找問題點出在哪... 卡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auo p301-xx可能掛了    我有一台55x9000a判定aU0 ⅠC壞了  尋料中

我也在找這顆IC...

网友:
面板壞+1

网友H:
面板NG,聽說有可以重壓玻璃的軟排

网友I:
2014...才看不到三年就壞掉....真的靠北咧...難怪現在保固都改兩年.....
既然已抓出邏輯板,不如買一片良品來試試看?但VGH與VGL看起來電壓似乎還在額定值內...
這種畫面比較像是面板掛的徵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面板NG,聽說有可以重壓玻璃的軟排

請問~ 重壓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2014...才看不到三年就壞掉....真的靠北咧...難怪現在保固都改兩年.....
既然已抓出邏輯板,不如買一片良品 ...

目前正在在尋找這片T-COM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目前正在在尋找這片T-COM

把(T-CON)兩條60P排線拔掉,

1  VGH有30V就是面板壞.

2  VGH一樣 12.17V, 就是T-CON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T-CON)兩條60P排線拔掉,

1  VGH有30V就是面板壞.

T-COM的2條60PIN排線有拔掉測量VGH還是12.17V~
有發現T-COM左上角處,有一顆SMD電阻疑似燒毀~
電路板紅框處 ( R226 ) ,看不清阻值~
不敢貿然亂猜測換電阻~

网友:
又是面板掛了 !

网友:
R226,你的第12張照片看起很清楚像1XX0

网友:
需要T-CON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