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腳繼電器

楼主(2016-12-12):
各位大   圓腳繼電器請問如何測量好壞(用傳統三用電表)

网友A:
以後標題請依版規標示廠牌型號,以利未來搜尋

网友B:
2-7腳送AC電源
5-8為常閉(N.C.)未送電時就成現導通狀態
6-8為常開(N.O.)送電時會成現導通狀態

网友:
我是直接拆開看接點    線圈的話就是阻抗量一量

网友C:
2-7腳會有阻抗 (線圈) 直接接 AC 110v 測試
8是 com 共接腳 ~
8--5 用歐姆檔測會導通 (未動作時)
8--6  用歐姆檔測不會導通 (未動作時)

這是一個 TIME 繼電器 ~ 也就是當你 2 - 7 送入電源時 , 要等到你設定的時間到才會動作 (8-6)
而 (8-5) 動作剛好相反 !!

网友D:
我會昏倒
這東西是"定時器"不是"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會昏倒
這東西是"定時器"不是"繼電器"

雄爸...歹謝,,,因不是專門的,所以認為是繼電器.謝謝指導..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腳會有阻抗 (線圈) 直接接 AC 110v 測試
8是 com 共接腳 ~
8--5 用歐姆檔測會導通 (未動作時)

感謝大大   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腳送AC電源
5-8為常閉(N.C.)未送電時就成現導通狀態
6-8為常開(N.O.)送電時會成現導通狀態 ...

謝謝  大大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後標題請依版規標示廠牌型號,以利未來搜尋

因沒拆開外殼,,所以不知裹面是何種型號,,歹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沒拆開外殼,,所以不知裹面是何種型號,,歹謝

那也可標上廠牌啊

网友:
請問一下..為什麼是計時(太馬)..不是一般的繼電器!
從圖片裡~看不出.可調時間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會昏倒
這東西是"定時器"不是"繼電器"

請教雄爸....這個怎麼定時??
老灰狼從外觀看來...就好像只有一組線圈....3個接點n_067|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雄爸....這個怎麼定時??
老灰狼從外觀看來...就好像只有一組線圈....3個接點 ...

上面標示"洗衣機控制器"
推估應該是內定好的時間
無法調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沒拆開外殼,,所以不知裹面是何種型號,,歹謝

個人認為這應該是 固定不可調,拆開裡面是機械式的TIMER

网友:
這類繼電器多見於一些機械式控制的家電產品,很多的!

网友:
那張貼紙拆開看看就知可不可調

楼主:
12/13拆開外殼(物品為洗衣店的控制器,因會運轉一半停止,所以先拆下來測試好壞,,我是覺的這東西損壞,所以先拆下來,應該是有實驗精神,,哈哈)
(機台在台南.老婆的阿公開的,測試品在台中..有點遠..哈哈)
請教各位大大..那這是內建定時的繼電器,還是一般的繼電器???有點不太懂,,
請教各位大大那110v電源也是2.7號腳嗎?還沒測試想確認一下

標題要改成什麼比較好,方便以後大家尋找

网友:
PO一張圖片如下

版主標題.提到的圓腳繼電器..它原本的構照圖線路圖.就如同上圖中.是相同的.
在自動控制裡.我們稱它是 時間控制器-(泰馬)..
在線路中的接點..左邊是一般繼電器接合點..(1--3--4)
右邊是經過時間調整後才會動作的接點..(8--5--6)  在接點上的橫線會多一個三角符號

要說它是繼電器.也可以  是泰馬也可以

2腳跟7腳 是110V電源輸入腳

另外.原本可調的可變電阻...已經被洗衣機廠商.改成固定阻值的電阻.所以看不到可變電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13拆開外殼(物品為洗衣店的控制器,因會運轉一半停止,所以先拆下來測試好壞,,我是覺的這東西損壞,所以先 ...

請依實際腳位接線 !!!

1. 當接上電源時 , 同時計算一下燈亮的時間 , 測試是否都一致 , 正常的話誤差不大 !! (不知時間是多久慢慢等吧)
2. 如果接線都正確還是無法動作 , 那就是故障了 !!

p.s :

我認為最有可能是那 2 個 繼電器接點有問題吧 !!

网友F:
引用 楼主:
12/13拆開外殼(物品為洗衣店的控制器,因會運轉一半停止,所以先拆下來測試好壞,,我是覺的這東西損壞,所以先 ...

這種時間電驛不貴,建議查清楚它設定的時間是多少,直接買一個替換即可。
如果有實驗精神自己測試,建議買個腳座(8PFA)安裝上去再接線較安全,2,7腳接110V電源送電後,以三用電錶量測8-5及8-6的通斷狀態便可了解

楼主:
謝謝.大大    說明繼電器功能及三角符號我又學到東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依實際腳位接線 !!!

1. 當接上電源時 , 同時計算一下燈亮的時間 , 測試是否都一致 , 正常的話誤差不 ...

辛苦了.大大   又晝圖及清楚的說明,因腳座(8PFA)還沒買,禮拜六再測驗,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時間電驛不貴,建議查清楚它設定的時間是多少,直接買一個替換即可。
如果有實驗精神自己測試,建議 ...

謝謝大大  請問時間電驛大約多少錢(怕就是這顆壞了),,因洗衣機台由自動控制行設計安裝,機台有點老了,看能不能找出故障原因,能找到最好,不行的話就讓機台退休了,,(還有另一台洗衣機台電子基板也快掛了有生鏽現象,控制板上按鈕無法切換這台比較複雜些所以沒去拆)聽阿公說叫他來維修二台應該1-2萬,,因機台比較舊了,不華算.

再請教一下這應該要設定的時間才會導通吧,,參考樓上大大說明應該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辛苦了.大大   又晝圖及清楚的說明,因腳座(8PFA)還沒買,禮拜六再測驗,感恩

到電料行買 2 頭都有夾頭的線 , 直接用夾線的方式夾一夾就好了 !!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請問時間電驛大約多少錢(怕就是這顆壞了),,因洗衣機台由自動控制行設計安裝,機台有點老了,看能 ...

國產一個幾百元吧,找大一點的電料行應該都有,要說清楚電源是110V的規格,並指定可設定的時間值

那三個接點8是共同點

8-6是延時常開接點,在2-7線圈未通電時接點是開路狀態,2-7線圈通電一段時間後接點才閉合,2-7線圈斷電,接點馬上復歸(開路)........."設定的時間到才會導通"

8-5是延時常閉接點,在2-7線圈未通電時接點是閉合狀態,2-7線圈通電一段時間後接點才開路,2-7線圈斷電,接點馬上復歸(閉合)........."設定的時間到才會斷路"

這種功能的時間電驛稱為通電延遲式時間電驛(ON Delay Timer),有個口訣可記 "延時動作,瞬時復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電料行買 2 頭都有夾頭的線 , 直接用夾線的方式夾一夾就好了 !!

謝謝大大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國產一個幾百元吧,找大一點的電料行應該都有,要說清楚電源是110V的規格,並指定可設定的時間值

那三個 ...

感謝大大說明,如有問題再請教

楼主:
2,7腳接110V電源送電後,有用三用電錶量測
8-5約15秒導通一次(重覆動作中)
8-6一直未導通
有兩個繼電器(應該中5.6腳)有聽到聲音應該在動作

請教各位大大

8-6一直未導通就表示此物品是故障了嗎?(不是電機系的,比較不懂)..歹謝

网友C:
不明白為什麼 8-5 會 15杪導通一次 ??? 怎麼會只有 15 秒 ?

當 8-5 不通 理論上 8-6 就要導通 !!

所以這個接點有問題哦 !!

你要自己修 , 就要換掉那 2 個 繼電器 , 上面有規格 !!

不過尺寸上就要自己看一下了 , 除非你找的到一模一樣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為什麼 8-5 會 15杪導通一次 ??? 怎麼會只有 15 秒 ?

當 8-5 不通 理論上 8-6 就要導通 !!

樓上的各位大大有提醒應該是本來可調整的時間.被廠商改成定時15秒了,因該物品用於洗衣店的洗衣機可能在控制馬達正反轉吧,覺得應該是,如上圖8P插座8-6接點有控制線應該是有在控制某種東西,經拆下來的東西(8-6)不會導通(換繼電器又怕是基板上可能又有其零件壞掉),,,,,買新的應該會比較快,有查過了大約250-450都有人在賣,謝謝大大

网友F:
8-5約15秒導通一次(重覆動作中)

那導通時間是多久,是不是導通15秒,斷路15秒,重覆循環
如果是的話,那顆應該就不是一般的時間電驛,而是類似閃爍電驛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樓上的各位大大有提醒應該是本來可調整的時間.被廠商改成定時15秒了,因該物品用於洗衣店的洗衣機可能在控 ...

因為一般的 time 的動作並非如此 , 是不會 一直重覆的動作 , 除非經過外部的電路設計 !!

要不然就是閃爍電驛 !!

以你的測試結果看 應該只是 繼電器接點的問題 !! 當然換新品會來的可靠 !!

不過你要知道這 time 的正確動作是什麼 ??

楼主:
引用 网友F:
8-5約15秒導通一次(重覆動作中)

那導通時間是多久,是不是導通15秒,斷路15秒,重覆循環

大大    說的沒錯,8-5接點是導通15秒,有斷路但沒有數秒數應該差不多,重覆循環,而8-6接點都無動作(可以聽到藍色兩顆繼電器有達.達聲,但8-6就是不導通),有上網查一下資料,如大大所說的閃爍繼電器跟我所說的物品是一樣線路,應該就是了,謝謝大大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一般的 time 的動作並非如此 , 是不會 一直重覆的動作 , 除非經過外部的電路設計 !!

要不然就是閃爍 ...

jeanshyen大大   我直接買新的回來裝上去好了,未裝前會順便測一下,新品8-6會不會導通,如大大之前回答的應該會導通才對,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說的沒錯,8-5接點是導通15秒,有斷路但沒有數秒數應該差不多,重覆循環,而8-6接點都無動作(可以 ...

一般的閃爍電驛可設定時間範圍頂多2至3秒,若要15秒的時間,可能要找雙設定時間電驛(TWIN TIMER),ON/OFF時間可分別設定,有兩個時間調整旋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