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格42吋LT-420H換主機板後變畫面成油畫

楼主(2016-12-12):
機板一樣為.R401013262004 REV:04但是另一貼紙貼REV02一片是03...原以為是羅輯板
問題.但是IC換過了.一樣油畫..聽說是主機板程式問題.想請問高手們有沒有代燒程式.或可幫忙處理主機板..
原主機板無法開機.

网友A:
進入工廠模式調整或改變lvds的HI  LOW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入工廠模式調整或改變lvds的HI  LOW就可以了

謝謝.但要如何進入工模

補充內容 (2016-12-14 01:06 AM):
嗯.算了一直找不倒對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入工廠模式調整或改變lvds的HI  LOW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進入工廠模式調整或改變lvds的HI  LOW就可以了

謝謝.但要如何進入工模.查出7腳為lvds接地.改接3.3v不行

网友:
會不會是LVDS軟排線問題.

网友:
有些邏輯板 有可以改變的輸入點,hi/lo 接上去改變電壓就可以正常了...之前好像有看過類似案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8782-1-1.html

网友B:
如果是主板程序問題你可以把新舊主板flash ic 對調試看看~~如果不能用再換回來,有編程器就更方便了,可以備份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主板程序問題你可以把新舊主板flash ic 對調試看看~~如果不能用再換回來,有編程器就更方便了,可以備 ...

有換過flash ic.可能是原有地壞了.不可開機.所以又換回來.現在躺在旁邊..也沒燒寫器.沒轍

网友B:
你可以打電話去新格公司問,怎麼取得FLASH資料還有怎麼進入工模~~這樣比較快,我也不曉得怎麼進入,有問到記得告知一下,別讓機子一直躺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打電話去新格公司問,怎麼取得FLASH資料還有怎麼進入工模~~這樣比較快,我也不曉得怎麼進入,有問到記得 ...

各家公司應該都不會將FLASH資料還有怎麼進入工模的方法給合約之外的公司或維修人員吧!!真找不到改公版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家公司應該都不會將FLASH資料還有怎麼進入工模的方法給合約之外的公司或維修人員吧!!真找不到改公版就 ...

找時間改公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