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數位顯微鏡中間控制圓盤故障

楼主(2016-12-12):
幾年前在論壇買了數位顯微鏡不錯用為時間久遠 數位顯微鏡中間控制圓盤故障 請問是否有改善方案 或替代零件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F%E5%BE%AE%E9%8F%A1
是這台 中間圓盤控制器

想上傳圖片但為何顯示檔案大於4M無法上傳? 檔案只有700K?

网友:
照片的大小版規有說明︰
http://bbs.pigoo.com/forum-241-1.html

另外你這篇違規了,趕緊在時間內補圖吧!

楼主:
補圖 請問還有啥要改進低?

网友:
找個接點清潔劑 細砂紙..等等..
把接點清一清..說不定就OK了~

補圖.最好是在還能編輯情況下..
不然文章會滿亂的..XD...
請參考以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那顆看起來 好像是可調電阻 VR
如是 VR 那也可改一般的能轉 能調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