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招] SATA電源線短路導致硬碟電源接口起火

楼主(2016-12-12):
曾在原價屋討論區內, 看到大4P轉SATA線不良, 而發生SSD燒毀事件...
沒想到, 類似事件也給牛遇到...

幫一個朋友做WinXP RAID0轉AHCI系統移植時, 接了一顆SATA傳統硬碟要做系統備份..
明明確定線都有插好, 但一開機後... 濃煙一陣, 接著在電SATA電源接口處 "著火"!!
第一時間關掉了ATX電源, 然後吹熄了燃燒中的SATA電源線...

圈圈的... 硬碟重傷成了這副得性...
還好, 剪除燒融的SATA電源線做上熱縮套管保護後, 電源供應器還是好的..

短路的部份, 應該是+5V/GND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線插好好的不一定就沒有事....
有時.. 插上後的短路.. 是上了電後才知道 "臭" 的!

网友A:
好慘烈

所以也是4pin轉SATA線?

我有時候也很懷疑,便宜電源器上面的SATA線會不會燒
因為聽說很容易短路的原因是SATA PIN腳太密集+壓線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慘烈

所以也是4pin轉SATA線?

牛遇到的問題並不是發生在大4P轉SATA線上..
可能是電源供應器原生的SATA電源頭有問題吧...
因為燒得太黑... 無法辨識是不是短路或是接口變型,
剪除後就丟掉了...

网友B:
原生的SATA電源出問題,是不是該丟回去請原廠解釋解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生的SATA電源出問題,是不是該丟回去請原廠解釋解釋?

因為電腦己經搬去給朋友使用, 有機會我再拍下那台電供的樣子..
總覺得它那個SATA接頭有點變型.. 有點怕會再出意外..
交機時, 牛特地還打開側蓋檢查了幾次才上電的說...

网友C:
就絕緣這一項跟大4 Pin比的話,大4 Pin的確是比較好

网友:
我總覺得 SATA 的接口設計方式不是很妥當 , 是不是很容易有接觸的問題 , 在 5v 的電壓下電流也
不小 , 就長期使用是否有積熱燒損之虞 !!
另外那資料的接線也很容易鬆脱 , 自己遇過好幾次 , 平常正常使用中的硬碟突然找不到了 !!
打開動了一下線頭就好了 !!

网友:
還好沒釀成火災
電供等級應該不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絕緣這一項跟大4 Pin比的話,大4 Pin的確是比較好

大4 PIN式比SATA安全沒錯
但是久了還是會接觸不良
如果好死不死
+12V有送電,+5V沒送電
就只能說恭喜了
這顆硬碟沒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4 PIN式比SATA安全沒錯
但是久了還是會接觸不良
如果好死不死

喔!我倒沒有試過只送12V給硬碟,為什麼只送12V 給硬碟會沒救?

网友:
由圖來看應該是4pin轉SATA線的問題.
12PIN由外向內數,第123是+12V,第456是GND,第789是+5V。
圖中燒的剛好是第789的位置。應是4pin轉SATA線+12V與+5V接反
我有買過4pin轉SATA的轉接線,結果發現+12V與+5V接反了,還好我的設備有短路保護,不然也是GG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4 PIN式比SATA安全沒錯
但是久了還是會接觸不良
如果好死不死

我也想知道 為什麼只送12V 給硬碟會沒救?

网友F:
牛大何不試試換HDD SATA頭(拆整組類似的)或PCBA,看看HDD有蒙主召喚嗎?

网友G:
電供直接出線,
是哪一家的生產的,
硬碟這樣還能用嗎?
小惡魔網站之前也有類似的問題,
但好像是4PIN轉SATA的問題,
電供廠商有賠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大何不試試換HDD SATA頭(拆整組類似的)或PCBA,看看HDD有蒙主召喚嗎?

HDD只是拿來做資料外備用的... 就當它GG了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供直接出線,
是哪一家的生產的,
硬碟這樣還能用嗎?

因為中招後處理的時間不多, 所以牛先當它是單一個案...
只是, 下次插接線時, 一定會多看兩眼確認後再上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喔!我倒沒有試過只送12V給硬碟,為什麼只送12V 給硬碟會沒救?

小弟是沒親身遇過,但是周遭朋友有遇過
具體原因不是很確定
但感覺是控制晶片燒掉,導致硬碟無反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為什麼只送12V 給硬碟會沒救?

具體原因不是很確定
但感覺是控制晶片燒掉,導致硬碟無反應

這種情況很常出現在外接式硬碟上
因為外接式硬碟,電源開關不是用的很好
導致會有要開不開的情況發生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電供直接出線,
是哪一家的生產的,
硬碟這樣還能用嗎?

如果是轉接線的話,通常多半是出現在大4 pin的連接處
sata這邊,基本上多留意一下,是不會發生類似情況

网友H:
下次插電前先把手機調到錄影模式開啟再上電,
這樣才有驚彩畫面。。

网友:
七月中旬,在朋友的回收場裡,有撿到一台電腦也是SSD電源線燒毀,但可能是積機灰塵過多,因為將碳化部分刮除,金手指只有稍有損傷,其他零件都還是好的,但是那顆電源我是沒有勇氣試用了。

网友:
印象中只送電5V或12V都不會讓硬碟掛掉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次插電前先把手機調到錄影模式開啟再上電,
這樣才有驚彩畫面。。

這種事.. 有經驗就好了.. 別再遇上第二次...
那個煙... 有夠臭的.. 家裡臭了半天...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小弟是沒親身遇過,但是周遭朋友有遇過
具體原因不是很確定
但感覺是控制晶片燒掉,導致硬碟無反應

應該設計上不會這樣,要不然電供如果壞了某一組就連同硬碟一起壞掉,那維修業者應該爽歪了~~

网友:
最近有聽到一個類似的狀況.
就是線材內有含紅磷會導致短路的狀況,說燒到消防車都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應該設計上不會這樣,要不然電供如果壞了某一組就連同硬碟一起壞掉,那維修業者應該爽歪了~~ ...

通常出現在外接硬碟

電供基本上,一組沒有輸出
也會導致無法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