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 HD-42Z58 無法開機

楼主(2016-12-13):
禾聯 HD-42Z58

按下開機鍵後,綠燈會一直閃~~~無法開機~

量測電源板 5VS 12V 24V 都是正常~~

量測 LED 背光也都是正常

懷疑是主機板問題~~不知道是程序還是主IC~~請問有人遇過這種問題嗎?這樣還有救嗎??

网友A:
要先要确认主板的各组DC/DC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再去怀疑程序、主芯片或其它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要确认主板的各组DC/DC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再去怀疑程序、主芯片或其它硬件。 ...

感謝提供方法~~~~

楼主:
感謝 巨風提供方向~~

查了主板所有 DC-DC~~

找到這一顆 1117 3.3V 電壓不足~~
更換後~~就搞定了~開心

网友:
恭喜完修~~現在1117的問題真是越來越多了...畢竟是dc-dc迴路的重點零件..
跟3484有異曲同工之妙

网友:
蟹蟹寶貴資訊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收下備用!

网友:
恭喜~又一次完美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