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 ! 高壓電2KV 燒出 利希滕貝格圖樣

楼主(2016-12-13):
利希滕貝格圖樣

楼主:
arthur0518大大 您才情較佳。燒一些創作來去賣 !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thur0518大大 您才情較佳。燒一些創作來去賣 !

lkkseemi大大您好....
賣安捏供....老灰狼會拍謝捏n_067|
這個是直接拆微波爐的高壓變壓器....就能玩嗎??
還是要改成電銲機才能燒出這個效果n_0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lkkseemi大大您好....
賣安捏供....老灰狼會拍謝捏
這個是直接拆微波爐的高壓變壓器....就能玩嗎 ...

是直接拆微波爐的高壓變壓器就能玩。

看第四個視頻 :
微波爐的高壓變壓器 一次側110v加一微動開關作電源安全操作開關 。
二次側2KV 如啪電估一樣,一端接阿斯。 另一端2KV用絕緣棒去啪 。又如電魚棒一般 ,去 創作畫。

二次側2KV請做好人身絕緣 戴上絕緣手套方可 去 創作畫。
或直接釘兩根鐵釘(或多根放電) 去 創作畫。

网友B:
前級要不要加個功率控制(調速器或SSR+PWM),不知道要電多少片才有好看的,成品良率堪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直接拆微波爐的高壓變壓器就能玩。

看第四個視頻 :

這個變壓器不知是否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級要不要加個功率控制(調速器或SSR+PWM),不知道要電多少片才有好看的,成品良率堪憂.... ...

跟著鄭大師玩科學 :
調配協助導電的水溶液,建議使用小蘇打(雖然食鹽亦可,但電解食鹽水時,只要濃度超過0.01M就會產生有毒的氯氣,因此不建議),以一量杯(250毫升)加入一大匙(15毫升)小蘇打粉的比例來調製導電液,並將其以毛刷(或噴霧器)刷在木板上。然後將次級線圈的零線固定在木板的一端,次級線圈的2KV端黏在PVC水管的前端,手持PVC管的末端來作畫。

原作者: 次級線圈的2KV端黏在PVC水管的前端,手持PVC管的末端來作畫。

個人覺得在微波爐的高壓變壓器 一次側110v (手持PVC管的末端) 加一微動開關作電源安全操作開關 。
成品良率 在於協助導電的水溶液。且用高壓電2KV創作 作畫 應是充滿著未知的驚喜 !

調整功率控制(調速器或SSR+PWM)應可讓作畫筆觸更為細膩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變壓器不知是否能用?

雙壓 高壓變壓器 好物 !